[STM32H5] 整流桥的导电特性

楼主(2024-11-18):
整流桥由四个二极管按照特定的方式连接组成,能够实现单相交流电的全波整流。在正半周时,两只二极管导通,另两只二极管截止,电流通过负载呈现为正向;在负半周时,导通和截止的二极管交换,电流依然呈现为正向,从而实现全波整流。通过这种方式,整流桥能够将双向交流电转换为单向的脉动直流电。

1.正向导通特性
整流桥的导电特性首先体现在正向导通时的压降。每个二极管在导通时都会产生一定的正向压降,这个压降通常为0.7V(硅二极管)或0.3V(肖特基二极管)。在整流桥中,电流每次通过两个二极管,因此总的正向压降大约为1.4V(硅二极管)或0.6V(肖特基二极管)。这意味着整流桥在导通时会有一定的功率损耗,这种损耗在大电流应用中尤为显著。
为了降低正向压降,提高整流效率,工程师们经常选择低压降二极管,如肖特基二极管,来构建整流桥。肖特基整流桥在大电流条件下表现出更低的功率损耗,从而提升了电路的整体效率。
2.反向阻断特性
反向阻断特性是整流桥导电特性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期中,两个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状态,它们必须能够承受反向电压而不导通,这就是二极管的反向阻断能力。理想情况下,反向漏电流应尽可能小,以减少能量损失并确保电路稳定。高效的整流桥通常采用反向阻断特性优异的二极管,以在高压和高温环境下仍能稳定工作。尤其是在工业应用中,整流桥经常面临较高的电压和较为严苛的工作条件,因此其反向阻断特性直接影响着整流桥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3.整流桥的导电损耗
整流桥的导电损耗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正向导通压降造成的损耗和反向漏电流造成的损耗。在大功率应用中,导电损耗占据了电路中总损耗的相当一部分,因此选择低压降、低漏电流的二极管非常重要。
此外,整流桥的工作频率也会影响导电损耗。在高频应用中,反向恢复特性差的二极管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开关损耗。因此,快恢复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在高频整流应用中表现优异,它们不仅降低了导通损耗,还减少了开关损耗,从而提高了整流桥的整体效率。

网友A:
反向恢复时间越短,整流桥的性能就越好,因为反向恢复时间短可以减少能量损失并提高整流效率

网友B:
整流桥由多个二极管组成,这些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即只允许电流在一个方向上流动

网友C:
整流桥的整流效率通常很高,可以达到98%以上。这意味着在转换过程中,大部分电能被有效传输到负载端,只有少量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散

网友D:
整流桥的每个二极管都具有一定的耐压和耐流能力,这决定了整流桥能够处理的最大电压和电流

网友E:
在选择整流桥时,需要确保其规格满足应用需求,以避免过压或过流导致的损坏

网友F:
整流桥的导电特性还受到温度的影响。一般来说,随着温度的升高,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降低,但同时漏电流也会增加

网友G(2024-12-31):
在整流桥中,每个周期内有两个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状态,这时二极管的反向阻断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

网友H:
可以做防反接电路

网友I:
整流桥的工作频率也会影响导电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