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CDC芯片只在规格书说明开关电流,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输出功率多大?怎样通过开关电...

楼主(2024-11-18):
(图片)

网友A:
这些数值是芯片可使用的最大参数值,实际应用中根据需求进行降额设计,输出功率受这些参数限制

网友B:
输入电压*开关电流*0.8=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xch
瞎计算。它是升压型的。

网友C:
开关只是MOSFET管,当然只标注最大电流,而功率就是 P=Uo*I,这个会计算吧?
比如一个最大开关电流3A的BUCK芯片,输出功率跟你的输出电压有关,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效率,你输出3.3V就是9.9W,输出5V就是15W,输出12V就是36W。
比如一个最大开关电流4A的BOOST芯片,输入功率跟你的输入电压有关,输入功率*效率=输出功率,你输入3.7V则最大输入功率就是14.8W,输入5V则最大输入功率就是20W。
明白了吗?

您好,想问一下这个和外部MOS开关的选型会不会也有关系。更大的电压和电流需要的mos管Qg值也会比较大,导通时间也会变长,MOS管发热也会比较严重。所以比如他这个芯片可以支持最大20A,但是这个最大20A能在他芯片最大输出17V的情况下也能达到输出20A的能力吗。
@xch :我50多岁了,不知道你说的师姐是不是你姐? 对于BOOST电路,开关电流不等于输入电流,那你说开关电流比输入电流大还是小?
@xch :BOOST电路开关电流就是输入电流,BUCK输出电流就是开关电流,电流都是有纹波的(电流连续时线性增减),以电流连续为好。
xch
开关电流并不等于输入电流。应该与楼上那位一样都是同一个师姐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