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规格书管脚输出输入阻抗

楼主(2024-11-18):
为什么很多芯片规格书的管脚输入输出阻抗都没出写呢? 这个值一般多大?在驱动高速信号加 端接电阻 放置位置 有很大参考意义?

网友A:
一般芯片的模拟信号管脚比如ADC输入或运放输入/输出会给出在某一电源电压条件下的输入、输出阻抗值,数字信号管脚给出的则是输入/输出电平和输入/输出电流值

网友B:
模拟器件一些跟阻抗有关的引脚会有说明,到那时数字IO都是说明速度参数,驱动力都是电流/压降参数,其实就是MOSFET的开关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