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伏级信号(5-200μV)频率(0-100Hz)的微弱信号怎么采集?

楼主(2024-11-18):
各位老师大家好!对于微伏级信号脑电信号(5-200μV)频率(0-100Hz)的微弱信号怎么采集?尤其是前置运放怎么选取?(请具体前置运放的型号)谢谢大家!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
这种应用有专用的模拟前端IC的

网友B:
源阻抗是多少?50Ω?

网友B:
巧了最近我也做这种信号放大。试过十几种OPA。最后选了ADI 的 AD8656. 信号源阻抗是130K

网友C:
微小信号需要先做放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