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关于80025远程升级OTA时的flash写入问题

楼主(2024-11-18):
我在进行对80025升级OTA的过程的遇到了问题,我们的升级文件有100多kb,分为2000多包,每包48字节下发,写入的起始地址假设为0x00085000,每一包带有相对于起始地址的偏移,如no.0为0x00000000,no.1为0x00000018(因为实际写入是半字编程,所以是0x30 / 2),全部发完后进行校验。 我们的升级是统一广播完所有包之后,再根据个体缺少的包进行下发。比如收到了1,2,3,4,6,7,那么再全部发完2000包之后会马上给他发缺少的5。 问题出现了,如果是正常按顺序接收完所有包,校验就可以通过,如果是缺少了某些包等到最后补充的,那么不管缺少的数目,都会校验失败。 我已经确定了每一包都收到了,且下发的数据成功方和失败方也是一致的。 所以想问下,是不是该芯片的写入必须按顺序写入,不能在中途插入,希望有用过的大佬可以解惑一下

网友A:
按顺序写入避免跳跃写入数据

网友B:
在接收每个数据包时,都可以增加一个简单的校验机制(如校验和或CRC校验),以确保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没有发生错误。在所有数据包都写入完成后,再进行一次整体的校验,以确保整个升级文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C:
查阅80025的官方文档或技术手册

网友D(2024-12-29):
你这算是断点续传?不过我觉得不如那包没传过来就等等呢

网友E:
一般情况这种存的方式就发生改变,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F:
其实你可以把包分少点,而且每包数据字节大一些呢?

网友G:
芯片写入肯定是要按顺序写入的啊

网友H: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问题可能出在写入数据的顺序上。某些芯片在编程时确实需要严格按照指定的顺序写入数据,特别是在进行OTAOver-The-Air)升级时,因为升级过程中涉及到的固件或数据可能有依赖关系,或者按照特定的流程进行编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在您的情况下,如果芯片写入操作必须严格按照包的顺序进行,那么在补充缺少的包时改变了这个顺序,可能会导致校验失败。即使每包数据都成功接收并下发,但由于顺序不对,芯片可能无法正确解析或应用这些数据

网友J:
确认芯片编程手册或技术规格书中的相关说明,了解是否必须严格按照顺序写入数据。

网友K:
如果芯片允许中途插入数据,请确保您的下发和校验逻辑能够正确处理这种情况。例如,在补充缺失包时,除了下发缺失的包外,还需要重新进行校验,确保整个升级过程的数据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L:
如果芯片确实需要严格按照顺序写入,您可以考虑修改下发策略,确保所有设备都按顺序接收并写入所有包,然后再进行校验

网友M:
我觉得就是写的顺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N:
可能存在 校验时的数据读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