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红外测量物体振动频率对红外传感器要求

楼主(2024-11-18):
请问通过红外测量物体振动频率,对红外传感器的要求有哪些?使用反射型。被测物体振动频率≤1KHz范围内,需要测量值精确,这个红外是需要有专门的传感器么?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A:
灵敏度:红外传感器需要具有高灵敏度,以便能够准确地检测和响应微小的振动变化。
频率响应范围:传感器的频率响应范围应覆盖要测量的振动频率。不同的传感器可能具有不同的频率响应范围,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稳定性:由于振动测量通常需要长时间连续进行,因此红外传感器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B:
抗干扰能力:红外传感器应具备较好的抗干扰能力,以应对各种环境因素和电磁干扰。这有助于确保在复杂环境下准确测量物体振动频率。测量范围和精度:根据实际需求,红外传感器应具有适当的测量范围和精度。测量范围应覆盖所需测量的物体振动频率,而精度则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可靠性。耐久性和可靠性:红外传感器需要具备较高的耐久性和可靠性,以适应长期、连续的测量工作。这有助于减少维护和更换传感器的频率,降低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