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使用JLink调试时显示找不到芯片

楼主(2024-11-18):
J-Link GDB Server failed:
Device name 'AT32F403AVGT7' not recognised. Please check http://www.segger.com/supported-devices.html for the supported device names.

For more details, see the JLinkGDBServerCL.exe console.

PS:Segger_AT32MCU_AddOn.exe 这个也安装了,为啥在AT32IDE中用Jlink调试时仍然显示找不到芯片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检查开发板是否已经正确接入电源。如果未接入电源,直接连接J-Link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J-Link的引脚1(Vtref)和引脚4(GND)之间的电压,确保J-Link能够检测到目标板的参考电压

网友C:
连接J-Link后,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有无J-Link驱动,如果没有或显示为安装未成功,需手动查找并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J-Link驱动安装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没有冲突或错误。

网友E:
J-Link的配置或设置中选了错误的调试接口?

网友F:
降低接口速度

网友G:
更新J-Link软件或驱动

网友H:
检查IDE设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J-Link调试器和目标芯片型号。

网友I:
检查硬件设计是否有BUG

网友J:
J-Link硬件故障

网友K:
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检查J-Link是否被正确识别为USB设备。如果J-Link没有被正确识别,可以尝试重新连接USB线,或者更换USB端口。

网友L:
可能J-Link与PC的连接存在问题

网友M:
目标芯片与J-Link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N:
重新插拔电脑USB接口、J-Link USB线以及开发板SW/JTAG插口,确保所有连接都稳固无误

网友O:
目标芯片供电异常?

网友P:
可能是PC本身的问题。

网友Q:
使用万用表测量J-Link的引脚1(Vtref)和引脚4(GND)之间的电压

网友R:
检查目标芯片本身有没有损坏或引脚短路等问题。

网友S:
如果J-Link固件版本过低或与当前使用的芯片不兼容,可能需要更新固件。可以从SEGGER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并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