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 programmer 软件打不开

楼主(2024-11-19):
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我的cubeMX正常能打开,这个软甲一直打不开,什么也不显示,一直卡在白色的页面,尝试了很久也不行

网友A:
JDK版本与STM32CUBE programmer软件不兼容

网友B:
STM32CUBE programmer软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C:
环境变量配置有误

网友D: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E:
操作系统可能不支持STM32CUBE programmer最新的软件版本。

网友F:
查看日志文件

网友G: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H(2025-01-03):
如果您在使用STM32CubeMX时遇到了软件无法正常打开、一直卡在白色页面的问题,这可能是你的软件被杀毒软件搞了吧

网友I:
您可能使用的是过时或不兼容的软件版本。尝试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软件,以确保与您的操作系统和其他相关软件兼容

网友J:
某些软件版本可能与特定的操作系统版本不兼容。检查STM32CubeMX系统要求,确保您的操作系统版本符合要求

网友K:
软件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导致无法正常启动。尝试重新安装STM32CubeMX,确保按照官方指南进行操作

网友L:
可能是由于配置文件损坏或注册表问题导致的软件故障。尝试清理软件的配置文件和注册表,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以解决潜在的问题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加速设置可能导致软件运行不正常。尝试更改计算机的硬件加速设置,或尝试在兼容模式下运行STM32CubeMX

网友N:
恶意软件或病毒感染可能导致软件运行异常。运行系统扫描和杀毒程序,确保您的计算机没有受到感染

网友O:
建议您联系STM32CubeMX的技术支持团队,向他们报告您遇到的问题,并提供详细的错误信息和系统配置。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帮助和解决方案

网友P:
还可以尝试在官方社区或论坛上搜索类似的问题,看看其他用户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

网友Q:
我觉得你重新下载一下cubemx来搞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