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STM32 LCD驱动段码屏,SEG1-SEG8,可以不连续配置吗?

楼主(2024-11-19):
求教各位大佬,在使用4*33的段码屏中发现段码引脚占用太对功能引脚,段码驱动引脚配置可以不连续吗?类似于这种配置?

网友A:
可以不连续配置

网友B(2025-01-02):
对于STM32驱动LCD段码屏(通常是指具有多个独立可控制段的LCD显示屏),理论上是可以不连续配置段的

网友C:
你可以根据需要单独控制SEG1SEG3SEG5等,而不需要按照连续的段来配置

网友D:
具体的实现方式取决于你使用的LCD屏的规格和驱动方式。通常,你需要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或位字段来控制每个段的显示。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某种特定的LCD驱动库或模块,它可能会提供函数或宏来分别控制每个段

网友E:
确保你的LCD屏支持这种操作方式。不是所有的段码屏都支持独立控制每个段

网友F:
在编程时确保正确地设置了相应的位字段或寄存器,以控制所需的段

网友G:
如果你的LCD屏有背光或其他全局控制功能,可能需要额外考虑如何正确地配置这些功能

网友H:
你可以不连续地配置LCD段码屏的段,但具体实现方式取决于你使用的硬件和驱动方式。建议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或开发文档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I:
一般来说连续的话,方便配置IO和控制

网友J:
这个具体没了解过,但是一般来说是可以不连续配置的

网友K:
还是可以试试的,但是最好别不连续,这样的话配置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