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MCU那些很惊艳的用法

楼主(2024-11-19):
当需要通过串口接收一串不定长数据时,可以使用串口空闲中断;这样就可以避免每接收到一个字符就需要进入中断进行处理,可以减少程序进入中断次数从而提高效率。
当需要测量一个波形的频率时,很多人会选择外部中断,其实通过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计数波形边沿,然后定时读取计数指计算频率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中断触发频率,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在处理复杂的多任务场景时,可以利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来管理任务调度,提高系统的响应性和资源利用率。
对于需要低功耗运行的场景,可以采用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技术,根据系统负载实时调整 MCU 的工作电压和频率,以降低功耗。
在进行数据存储时,采用闪存的磨损均衡算法,延长闪存的使用寿命。
利用硬件加密模块(如 AES 加密引擎)来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而不是通过软件实现加密,提高加密效率和安全性。
对于传感器数据的处理,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当需要与多个设备进行通信时,采用总线仲裁机制和优先级设置,确保通信的高效和稳定。
在进行电源管理时,通过监测电源电压和电流,实现智能的电源管理策略,例如在低电量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对于实时性要求极高的控制任务,采用硬件直接触发中断,而不是通过软件轮询,减少响应延迟。
在单片机上跑的任何非线性系统的动态控制,都是高级用法。
用单片机去实现某种特殊的运动控制,赚很多钱,就是高级用法。

网友A:
单片机上跑的任何非线性系统的动态控制,都是高级用法,需要算法的加持

网友B:
利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来管理任务调度,提高系统的响应性和资源利用率。

网友C:
定时读取计数指计算频率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中断触发频率,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网友D:
单片机做算法很吃力吧

网友E(2024-12-22):
在进行数据存储时,采用闪存的磨损均衡算法,延长闪存的使用寿命

网友F:
利用实时操作系统是必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