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控按键不稳定,有跳键的情况解决方法

楼主(2024-11-19):
当遇到触控 按键不稳定时建议先排查如下问题:
1) 检查 TK的 IO口是否设置为输出模式,使用到的 TK通道所在的 IO口需要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2) 检查 触控 扫描函数的调用,是否是当程序处理完触控数据后,再启动的下一轮扫描函数;
3) 可能触控调试参数不是最佳,可重新调试触控参数后测试并对比与原本机器上的 触控 参数差异有多大;
4) 程序中先屏蔽触控,看一下是否还会有异常现象,或直接将 触控 键值赋值为 0,排查一下是不是触
控引起的跳键,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异常现象;
5) 检查 触控 面板是否导电, 触控 面板需要为绝缘材料;
6) 检查 触控 调试数据时所用的面板与实际使用的面板是否一致;
7) 检查检查触控触控参考电容容值是否正确,推荐参考电容容值是否正确,推荐103,检查电容是否有虚焊的情况;,检查电容是否有虚焊的情况;
8) 将动态调试库加入到功能程序中,在将动态调试库加入到功能程序中,在触控触控调试软件上面去查看调试软件上面去查看触控触控的实时数据,看跳键时,的实时数据,看跳键时,触控触控的的rawdata以及以及besline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看到数据异常导致跳键,说明是有干扰存在导致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看到数据异常导致跳键,说明是有干扰存在导致触控触控跳键,可以通过屏蔽某些功能,换供电电源,换跳键,可以通过屏蔽某些功能,换供电电源,换PCB板上的关键元器件(例如板上的关键元器件(例如CMOD电容)等方电容)等方式去排查干扰来源,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干扰。式去排查干扰来源,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干扰。

网友A:
其实主要还是增加防错机制的

网友B:
注意PCB布板合理、减小附近干扰、数字滤波。

网友C:
触控板还是需要多做一些防错机制

网友D:
避免按键线路与其他高速信号线平行布线,以减少串扰。

网友E:
电源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触控按键的基准电压波动,进而影响按键的检测精度。可增加电源滤波电容,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和纹波

网友F:
是否接了参考电容

网友G:
软件上做个滤波处理

网友G:
硬件上也可以做滤波处理

网友H:
在按键与单片机之间加入RC低通滤波器,以消除机械抖动带来的影响。

网友I:
使用专门设计的触控按键IC,这些IC通常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J:
在按键检测程序中加入软件滤波算法,如多次采样取平均值、滑动平均滤波等,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K:
使用状态机来管理按键的状态转换,确保只有稳定的按键状态才会被识别。

网友L:
按键防抖动集成电路

网友M:
在软件中实现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K:
将按键检测放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中处理,提高按键检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网友N:
调整电阻值,可能需要根据按键的物理特性和电路的电气特性进行优化。

网友O:
调整触控感应电路的参数,如改变电容值或电阻值,以提高触控灵敏度。

网友P:
在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加入适当的延时程序,一般延时 5ms-20ms 左右,然后再次检测按键状态,如果两次检测结果一致,则认为是有效的按键动作,可有效滤除按键按下和松开瞬间的抖动信号

网友Q:
触控按键远离高频噪声源,如电源线、时钟线路等。

网友R:
如果按键个数较多,可以适当减小按键扫描周期,以提高响应速度。但需注意,扫描周期越小,按键稳定性可能越差,因此建议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S:
合理规划电路板布线,避免触控按键信号线路与高频信号线路、强电线路等相邻或平行,防止电磁干扰。对于较长的信号线路,可考虑采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良好接地,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

网友T:
软件中实现去抖动逻辑,通常通过延时等待一段时间后再确认按键状态。

网友U:
实现滑动平均滤波器或其他数字滤波算法,以平滑按键信号。

网友V:
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源,如电磁干扰(EMI)

网友W:
在触控按键周围增加屏蔽层或使用屏蔽材料,以减少外部干扰对触控效果的影响

网友X:
采用硬件消抖电路和软件消抖程序,以达到最佳的消抖效果。

网友Y:
用的按键质量良好,避免因按键损坏或接触不良导致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Z:
在必要时,为触控电路添加金属屏蔽罩,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AA:
检查程序逻辑中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触控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AB:
合理调整单片机扫描触控按键的频率,避免过快或过慢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AC:
过滤处理也可以在硬件上完成

网友AD:
重新调试触控参数,包括触控灵敏度、触控阈值等

网友AE:
整个电路有良好的接地,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AF:
触控板仍然需要更多的防错机制

网友AG:
在按钮和MCU之间添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以消除机械抖动的影响。

网友AH:
去抖动逻辑在软件中实现,通常在确认按键状态之前会等待一段时间。

网友AI:
使用专门设计的触摸按钮IC,它通常具有更好的抗干扰性和稳定性。

网友AJ(2025-01-01):
采用硬件防抖动电路和软件防抖动程序来达到最佳的防抖动效果。

网友AK:
软件上做个滤波处理就行了

网友AL:
使用的按键质量好,避免按键损坏或接触不良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AM(2025-02-02):
如有必要,在触摸电路上加一个金属屏蔽,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AN:
合理调整MCU扫描触摸按键的频率,避免过快或过慢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AO:
重新调试触摸参数,包括触摸灵敏度、触摸阈值等。,

网友AP(2025-03-04):
检查周围环境是否存在电磁干扰源,比如无线电信号**

网友AQ:
使用硬件消抖电路和软件消抖程序,结合两者优势,能更有效地消除抖动,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N:
硬件上也能进行滤波操作,通过特定的电路来过滤不需要的信号。

网友AR:
收集按键信号,计算平均值并存储,每次新信号来,更新平均值。

网友AS(2025-04-04):
选择合适的消抖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AC:
别让按键线跟快信号线挤一起,这样能降低互相干扰。

网友AI(2025-05-10):
状态机监控按键,过滤抖动,稳定状态才触发。

网友AO:
去抖动就是等按键稳定后再次检测确认,防止按键刚按下时产生多次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