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无法用JLINK下载

楼主(2024-11-19):
N32WB031无法用JLINK下载   用官方的工程打开JLINK页面显示

在jlink里也N32WB031这个型号

网友A:
21IC 做的挺差劲的,.7z压缩包都上传不了,整天就知道打广告收钱,有精力把论坛做好,上传图片附件搞得太麻烦了

923 Bytes, 下载次数: 37

网友B:
他是M0内核是能用jlink的  支持N32WB031的keil安装包安了没

网友C:
可用pyocd和openocd,如果用openocd烧录flash需自己加flash支持算法,其实挺简单的。我最近刚给一款MM32的MCU做openocd flash烧录支持

网友D:
检查JLINK下载器与N32WB031开发板的连接,特别是SWD接口(包括SWDCLK和SWDDIO)的连接牢固且没有松动。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板载的DAP-LINK,尝试断开它,直接使用JLINK连接。

网友F:
电源不稳定?

网友D:
更新驱动程序至最新

网友G:
在使用的开发环境(如Keil)中,检查JLINK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重新连接或重启JLINK设备,查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I:
重启软件和开发环境

网友J:
N32WB031的PA4和PA5引脚被用作SWD接口(SWDCLK和SWDDIO),如果这两个引脚被配置为其他功能(如LCD),则可能导致无法下载固件。
检查工程代码没有将PA4和PA5配置为其他用途。

网友K:
可以尝试运行国民技术提供的擦除flash的脚本,然后按一下复位键,再尝试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