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11-19):
采用 Curiosity Nano
通过纯软件方法和使用CIP完成不同任务之间的功耗差异。
在此项任务中,将比较两种不同方法的功耗。第一种方法需要通过定时器溢出中断将单片机从休眠状态唤醒,从而启动ADC转换以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当转换完成后,将触发结果就绪中断,并读取转换的结果。
在第二种方法中,将使用事件系统(EVSYS)模块。该模块支持用户通过事件连接不同的外设。将对第一种方法进行修改,以使定时器溢出能够触发用于启动ADC转换的事件,从而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转换结束后,单片机将从休眠状态唤醒以读取结果。

说明所用模块本任务中将使用的模块包括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RTC)、ADC、参考电压(VREF)和事件系统(EVSYS)。RTC将用作定时器,可计数至一秒。ADC模块可将模拟电压转换为12位数字。可通过EVSYS启动ADC转换。完成一次转换后,ADC还会触发一个事件和一个中断。该ADC将用于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参考电压是一种外设,可为其他外设提供稳定的电压。如果将该外设设置为向ADC提供2.048V的参考电压,它还可以使能温度传感器。事件系统是一种路由网络,可以在没有CPU干预的情况下实现外设间通信。将事件从一个外设发送到另一个外设触发操作即可完成通信。事件没有延迟时间,也***不会丢失,因此可实现更理想的实时、可靠的应用。

网友A:
学一下,如何低功耗做AVR项目

网友B:
AVR也有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