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检测噪声强度,麦克风获取的数据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2024-11-19):
麦克风获取到的数据该如何处理,是要将信号翻转到正向后再累加吗?

网友A:
要考虑到平移后的中线,然后每个采样与中线做差的绝对值,累加一个周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到平移后的中线,然后每个采样与中线做差的绝对值,累加一个周期输出。 ...

嗯,说的对。我先用麦克风端接地,测一下中线的值。

网友B:
自己动手摸索吧,可以考虑用一个数字接口的麦克风采集,这样省掉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