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EUART)

楼主(2024-11-20):
中颖的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与传统的串口有哪些提升?

网友A(2025-03-01):
为了更好地处理大量数据的收发,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通常配备了较大的接收和发送缓冲区。这样可以减少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断次数,提高系统的效率

网友B:
看一下芯片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保留了传统UART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全双工的异步串行通信,能将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进行传输,并在接收时再将串行数据转换回并行数据

网友D:
相比传统的UART,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通常能够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E:
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通常支持硬件流控制功能

网友F:
它允许用户根据具体应用需求灵活配置数据格式,包括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G:
除了基本的错误检测功能外,如帧错误、噪声错误、校验错误等,一些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器还可能具备更强大的错误纠正能力,能够自动识别并纠正一定范围内的通信错误

网友H(2025-05-25):
对波特率的支持范围更广,能够实现更高速的数据传输,满足高速通信的需求。

网友I:
EUART相比于传统串口,主要提升在于支持更多的数据位和停止位配置,以及更高的波特率,这使得数据传输更加灵活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