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T113双核异构处理器的使用基于Tina Linux5.0——异构双核通信的具体实现

楼主(2024-11-20):
5、TinaLinux异构双核通信的具体实现:
本章节以SBC-T113S4主板的TinaLinux为例,介绍异构双核通信的实现。该方法也同样适用于T113i平台。
本章节主要涉及到Tina Linux内核的配置、Tina Linux文件系统(openwrt)的配置、Freertos的配置。其中Tina Linux内核的配置包括设备树的配置及相关内核驱动及协议的配置;Tina Linux文件系统(openwrt)的配置包括异构双核通信测试程序和小核C906终端的配置;Freertos的配置包括通信协议的配置。
5.1、TinaLinux的配置
5.1.1、Tina内核设备树配置
在Tina根目录下,进入设备树目录(根据不同的处理器,进入不同的处理器目录),如下演示的是以SBC-T113S主板为例,该主板的主处理器是T113-S4,其配置文件都放在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的目录下,内核的设备树则放在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linux-5.4目录:
xxx@xxx:~/workspaces/t113_tina5.0$ cd 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
编辑设备树
xxx@xxx:~/workspaces/t113_tina5.0/device/config/chips 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linux-5.4 $ vi board.dts
在设备树文件中找到C906相关的设备树节点,设备树默认设置为:
        reserved-memory {                #address-cells = <2>;                #size-cells = <2>;                ranges;                /* c906 */                c906_ddr: c906_ddr@42300000 {                        reg = <0x0 0x42300000 0x0 0x00600000>;                        no-map;                };                /*                 * The name should be "vdev%dbuffer".                 * Its size should be not less than                 *     RPMSG_BUF_SIZE * (num of buffers in a vring) * 2                 *   = 512 * (num of buffers in a vring) * 2                 */                rv_vdev0buffer: vdev0buffer@42900000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42900000 0x0 0x40000>;                        no-map;                };                /*                 * The name should be "vdev%dvring%d".                 * The size of each should be not less than                 *     PAGE_ALIGN(vring_size(num, align))                 *   = PAGE_ALIGN(16 * num + 6 + 2 * num + (pads for align) + 6 + 8 * num)                 *                 * (Please refer to the vring layout in include/uapi/linux/virtio_ring.h)                 */                rv_vdev0vring0: vdev0vring0@42940000 {                        reg = <0x0 0x42940000 0x0 0x2000>;                        no-map;                };                rv_vdev0vring1: vdev0vring1@42942000 {                        reg = <0x0 0x42942000 0x0 0x2000>;                        no-map;                };                /* dsp0 */                dsp0ddr: dsp0ddr@42000000 {                        reg = <0x0 0x42000000 0x0 0x00100000>;                        no-map;                };                dsp0_rpbuf_reserved: dsp0_rpbuf@42244000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no-map;                        reg = <0x0 0x42244000 0x0 0x8000>;                };                /*                 * The name should be "vdev%dbuffer".                 * Its size should be not less than                 *     RPMSG_BUF_SIZE * (num of buffers in a vring) * 2                 *   = 512 * (num of buffers in a vring) * 2                 */                vdev0buffer: vdev0buffer@42200000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42200000 0x0 0x40000>;                        no-map;                };                /*                 * The name should be "vdev%dvring%d".                 * The size of each should be not less than                 *     PAGE_ALIGN(vring_size(num, align))                 *   = PAGE_ALIGN(16 * num + 6 + 2 * num + (pads for align) + 6 + 8 * num)                 *                 * (Please refer to the vring layout in include/uapi/linux/virtio_ring.h)                 */                vdev0vring0: vdev0vring0@42240000 {                        reg = <0x0 0x42240000 0x0 0x2000>;                        no-map;                };                vdev0vring1: vdev0vring1@42242000 {                        reg = <0x0 0x42242000 0x0 0x2000>;                        no-map;                };                /*                * dsp ram addr                */                dsp0dram: dsp0dram@400000 {                        reg = <0x0 0x400000 0x0 0x10000>;                        no-map;                };                dsp0iram0: dsp0iram0@420000 {                        reg = <0x0 0x420000 0x0 0x8000>;                        no-map;                };                dsp0iram1: dsp0iram1@440000 {                        reg = <0x0 0x440000 0x0 0x8000>;                        no-map;                };        };        mailbox_heartbeat: mailbox_heartbeat@0 {                compatible = "mailbox-heartbeat";                rproc-np = <&c906_rproc>;                mboxes = <&msgbox 6>, <&msgbox 7>;                mbox-names = "tx", "rx";                status = "okay";        };        dsp0_rproc: dsp_rproc@0 {                compatible = "allwinner,hifi4-rproc", "simple-bus";                clock-frequency = <600000000>;                clocks = <&ccu CLK_PLL_PERIPH0_2X>, <&ccu CLK_DSP>, <&ccu CLK_BUS_DSP_CFG>, <&r_ccu CLK_R_AHB>;                clock-names = "pll", "mod", "cfg", "ahbs";                resets = <&ccu RST_BUS_DSP>, <&ccu RST_BUS_DSP_CFG>, <&ccu RST_BUS_DSP_DBG>, <&ccu RST_BUS_MSGBOX1>;                reset-names = "mod-rst", "cfg-rst", "dbg-rst", "msg-rst";                reg = <0x0 0x03000008 0x0 0x04>,                      <0x0 0x01700000 0x0 0x40>;                reg-names = "sram-for-cpux", "hifi4-cfg";                mboxes = <&msgbox 0>;                mbox-names = "arm-kick";                memory-region = <&dsp0ddr>, <&vdev0buffer>, <&vdev0vring0>, <&vdev0vring1>,                                <&dsp0dram>, <&dsp0iram0>, <&dsp0iram1>;                memory-mappings =                        /* < DA                len                PA >        */                        /* local SRAM via external bus */                        < 0x28000        0x20000                0x28000 >,                        /* local SRAM via internal bus */                        < 0x400000        0x10000                0x400000 >,                        < 0x420000        0x8000                0x420000 >,                        < 0x440000        0x8000                0x440000 >,                        /* DDR front 256MB */                        < 0x10000000        0x10000000        0x40000000 >,                        /* local SRAM via internal bus */                        < 0x20028000        0x10000                0x400000 >,                        < 0x20038000        0x8000                0x420000 >,                        < 0x20040000        0x8000                0x440000 >,                        /* DDR front 256MB */                        < 0x30000000        0x10000000        0x40000000 >,                        /* DDR front 1GB */                        < 0x40000000        0x40000000        0x40000000 >,                        /* DDR front 1GB */                        < 0x80000000        0x40000000        0x40000000 >,                        /* DDR front 1GB */                        < 0xC0000000        0x40000000        0x40000000 >;                id = <0>;                status = "okay";        };        rpbuf_controller0: rpbuf_controller@0 {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controller";                remoteproc = <&dsp0_rproc>;                ctrl_id = <0>;        /* index of /dev/rpbuf_ctrl */                //iommus = <&mmu_aw 5 1>;                memory-region = <&dsp0_rpbuf_reserved>;                status = "okay";        };        rpbuf_sample: rpbuf_sample@0 {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sample";                rpbuf = <&rpbuf_controller0>;                status = "okay";        };        c906_rproc: c906_rproc@0 {                compatible = "allwinner,c906-rproc";                clock-frequency = <800000000>;                clocks = <&ccu CLK_PLL_PERIPH0_800M>, <&ccu CLK_RISCV>, <&ccu CLK_BUS_RISCV_CFG>, <&ccu CLK_RISCV_RST>, <&ccu CLK_BUS_RISCV>;                clock-names = "pll", "mod", "cfg", "riscv-rst", "riscv-gate";                resets = <&ccu RST_BUS_RISCV_CFG>, <&ccu RST_BUS_MSGBOX2>;                reset-names = "cfg-rst", "msg-rst";                memory-region = <&c906_ddr>, <&rv_vdev0buffer>, <&rv_vdev0vring0>, <&rv_vdev0vring1>;                reg = <0x0 0x06010000 0x0 0x1000>;                reg-names = "c906-cfg";                mboxes = <&msgbox 4>;                mbox-names = "arm-kick";                memory-mappings =                        /* DA                  len         PA */                        /* DDR for c906  */                        < 0x40000000 0x10000000 0x40000000 >;                firmware-name = "amp_rv0.bin";                status = "okay";        };
SBC-T113S主板暂时使用uart3打印C906小核的打印信息(可以分配其他串口作为C906的终端,只要大核和小核的分配不冲突即可),为防止Tina内核抢占uart3,所以务必禁用uart3节点。
&uart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pinctrl-0 = <&uart3_pins_a>;        pinctrl-1 = <&uart3_pins_b>;        status = "disabled";};
5.1.2、Tina内核配置
在Tina根目录下,执行make kernel_menuconfig,例如:
xxx@xxx:~/workspaces/t113_tina5.0$ make kernel_menuconfig
  • 使能硬件支持
进入内核配置界面后,进入Device Drivers 目录,选中Mailbox Hardware Support:
选中后进入Mailbox Hardware Support选项中,选中Allwinner Mailbox support:
  • 使能RPMsg驱动
    进入如下目录中
    → Device Drivers
    → Rpmsg drivers
    选中如下配置
    <> allwinnertech rpmsg hearbeat driver
    <
    > allwinner rpmsg tty driver
    <> sunxi rpmsg ctrl driver
    <
    > Virtio RPMSG bus driver
    选中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 使能RPBuf驱动
    进入如下目录中
    → Device Drivers
    → Rpbuf drivers
    -- Rpbuf device interface
    <
    > Rpmsg-based Rpbuf service driver
    <> Allwinner Rpbuf controller driver
    <
    > Allwinner Rpbuf sample driver
    注:
    1)Allwinner Rpbuf sample driver只是内核层的一个demo程序,可以不选。
    2)如果异构双核不进行大数据传输,RPBuf驱动可以不选。
    选中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 使能共享内存驱动
进入如下目录中
→ Device Drivers
→ Remoteproc drivers
选中如下配置
<> SUNXI remote processor support --->
<
>Allwinner remoteproc support
<>Allwinner remoteproc hifi4 boot //控制hifi4 dsp小核
<
>Allwinner remoteproc c906 boot ////控制c906小核
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成后,保存内核配置并退出。
5.1.3、Tina文件系统配置(Openwrt)
配置中增加了amp_shell,这个是C906的控制台。另外也增加了rpbuf和rpmsg的演示程序,便于后续测试验证。
5.1.4、编译Tina新固件
在Tina根目录下,输入mkernel指令编译刚刚选中的内核驱动,编译完成后,输入pack,打包生成新镜像(此时RTOS的固件并没有进行更新),例如:
xxx@xxx:~/workspaces/t113_tina5.0$ mkernel...xxx@xxx:~/workspaces/t113_tina5.0$ pack...
如果需要将RTOS更新一并打包到固件,只要执行make –j32(32表示计算机处理器的线程数,根据具体计算机而定),编译结束后执行pack指令将生成的t113_s4_linux_sbc_t113s4_xxx.img(以SBC-T113S4主板为例)文件拷贝到Windows主机端,此时Tina的固件里面已经包含了新配置的RTOS。
5.2、C906 FreeRTOS内核配置及应用
麻雀虽小,一应俱全!FreeRTOS是一个实时的微型操作系统,它和大多数操作系统都一样,都具备内核和文件系统两个部分,内核重点是任务调度和文件系统管理等,文件系统则集成部分现成的指令和相关应用库并方便启动应用(APP)。另外,FreeRTOS还可以配置终端,刚刚说的指令,就是在终端里面执行的。有了调试终端给FreeRTOS应用调试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以下将如何配置FreeRTOS终端、如何配置FreeRTOS驱动组件、如何配置FreeRTOS异构通信演示程序等进行说明。
5.2.1、修改C906链接脚本
C906的FreeRTOS是有运行地址的,该运行地址在Tina内核的DTS中有明确,在RTOS对应的项目中也必须一致。以t113_s4_c906_evb1_auto项目为例,这里说的项目该项目涉及的相关代码核配置信息在SDK所在目录/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中,该目录中有如下文件: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 tree -l.├── defconfig├── defconfig_org├── freertos.lds.S├── Kconfig├── Makefile└── src    ├── alsa_config.c    ├── assert.c    ├── card_default.c    ├── FreeRTOSConfig.h    ├── hooks.c    └── main.c
找到freertos.lds.S文件,该文件保存有C906小核的链接信息。
修改freertos.lds.S,找到MEMORY节点,确认起始地址为0x42300000,长度为0x00600000。此参数需要和Tina设备树中的C906内存参数一致,查看kernel.lds 中MEMORY节点参数为:
/* Linker script to configure memory regions. */MEMORY{    RAM (rwx)   : ORIGIN = CONFIG_ARCH_START_ADDRESS, LENGTH = CONFIG_ARCH_MEM_LENGTH}
CONFIG_ARCH_START_ADDRESS和CONFIG_ARCH_MEM_LENGTH这两个参数在defconfig(和freertos.lds.S同一目录)中,查看defconfig内容如下:
## Architecture Options## CONFIG_ARCH_ARM is not setCONFIG_ARCH_RISCV=yCONFIG_ARCH_START_ADDRESS=0x42300000CONFIG_ARCH_MEM_LENGTH=0x600000CONFIG_LITTLE_ENDIAN=yCONFIG_BITS_PER_LONG=64# CONFIG_CACHE_ALIGN_CHECK is not setCONFIG_TOOLCHAIN_FLOAT_HARD=yCONFIG_PANIC_CLI=yCONFIG_PANIC_CLI_PWD=yCONFIG_IMG_VERSION_MESSAGE=y
确认和Tina Linux内核的dts配置一致。
Tina Linux内核的dts的配置如下:
/* c906 */                c906_ddr: c906_ddr@42300000 {                        reg = <0x0 0x42300000 0x0 0x00600000>;                        no-map;                };
5.2.2、RTOS终端使用uart3
在RTOS定制中,修改引脚分配也是通过修改sys_config.fex来完成的,以t113_s4_c906_evb1_auto项目为例,该文件在在SDK所在目录/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configs目录下。
通过查询数据手册,查看引脚复用功能,假如我们使用PE8和PE9作为uart3作为终端串口:
修改uart3节点作为终端串口:
[uart_para]uart_debug_port = 3uart_debug_tx   = port:PE08<5><1><default><default>uart_debug_rx   = port:PE09<5><1><default><default>
5.3、修改RTOS相关组件的配置并编译
进入SDK所在目录/rtos/,执行source envsetup.sh,单独开起RTOS的编译环境。
然后按照3.2.2章节进入RTOS方案的选择和配置,执行配置指令mrtos_menuconfig,
进入后选中如下配置:
Drivers Optionssoc related device drviersUART Decives
  • support uart3 device[3] cli uart port number
    进入如下目录,选中
  • enable sysconfig,启用读取解析 sys_config.fex 功能→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Common Option
  • enable sysconfig
    分别进入如下界面,选择对应的rpmsg/rpbuf/messagebox驱动,这些驱动与Tina Linux中的驱动对应。
    进入如下界面,选中Freertos终端相关配置
    [] Multi Console Support
    [
    ] Uart Multi Console Support
    Uart Multi Console As Main Console

    [] Rpmsg Multi Console Support
    [
    ] Rpmsg Multi Console Enable Cache Cmd
    注:Rpmsg Multi Console Support这个配置是和Tina Linux中的amp_shell控制台对应。
    本次演示主要为了演示异构双核通信,配置基本完成。如果用户有其他应用需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配置。保存配置退出后,接下来进行编译。
    ping@embedall:~/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mbuild rtos ...===There isn't tina environment.=== Note: will use shell command origin rather than the functon. Dark Builder Version (1.6.0 - BiCEP2 (Gravitational Waves)) *[CC]     [SCRIPT]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sys_config.fex  [LDS]    [Linker]          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freertos.lds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common.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ommon/exception.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ommon/clocksource.o  AS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sys_config.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version.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sun8iw20p1/sun8i.o  AS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head_s.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plic.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cache.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spinlock.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clic.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platform/platform_sun8iw20.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risc-v/c906/interrupt.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thirdparty/console/FreeRTOS_CLI.o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common/thirdparty/md5/md5.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common/thirdparty/openamp/open-amp/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common/thirdparty/openamp/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common/thirdparty/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components/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rtos-hal/hal/source/ccmu/sunxi-ng/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rtos-hal/hal/source/ccmu/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rtos-hal/hal/source/twi/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rtos-hal/hal/source/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rtos-hal/hal/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drivers/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kernel/FreeRTOS-orig/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kernel/obj-in.o  [LD]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if [ -n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 then mkdir -p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fi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RAM:      214096 B         6 MB      3.40% *[IMAGE]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SYMS]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syms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34576   69048   10472  214096   34450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copying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freertos.fex####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rtos_riscv_sun8iw20p1.f
    编译完成后会在SDK目录下的/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目录生成rtos_riscv_sun8iw20p1.fex和freertos.fex,这两个文件是一样的。
    5.4、核对所选FreeRTOS组件
    配置FreeRTOS组件是为了完成FreeRTOS APP的开发。本次的APP要完成的是异构通信,我们查看t113_s4_c906_evb1_auto项目代码了解其运行过程。
    t113_s4_c906_evb1_auto项目的相关代码核配置信息在SDK所在目录/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中,该目录中有如下文件: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 tree -l.├── defconfig├── defconfig_org├── freertos.lds.S├── Kconfig├── Makefile└── src    ├── alsa_config.c    ├── assert.c    ├── card_default.c    ├── FreeRTOSConfig.h    ├── hooks.c    └── main.c
    重点查看main.c文件,该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int.h>#include <string.h>#include <unistd.h>#include "interrupt.h"#include <portmacro.h>#include "FreeRTOS.h"#include "task.h"#include <openamp/sunxi_helper/openamp.h>#include <console.h>#ifdef CONFIG_DRIVERS_MSGBOX#include <hal_msgbox.h>#endif#ifdef CONFIG_COMPONENTS_AW_DEVFS#include <devfs.h>#endif#ifdef CONFIG_COMPONENTS_OPENAMP#include <openamp/sunxi_helper/rpmsg_master.h>extern int openamp_init(void);extern int rpbuf_init(void);void openamp_init_thread(void *param){        (void)param;        openamp_init();#ifdef CONFIG_RPMSG_CLIENT        rpmsg_ctrldev_create();#endif#ifdef CONFIG_RPMSG_HEARBEAT        extern int rpmsg_heart_init(void);        rpmsg_heart_init();#endif#ifdef CONFIG_MULTI_CONSOLE        extern int multiple_console_init(void);        multiple_console_init();#endif#ifdef CONFIG_COMPONENTS_RPBUFextern int rpbuf_init(void);        rpbuf_init();#endif        hal_thread_stop(NULL);}#endifvoid cpu0_app_entry(void *param){        (void)param;#ifdef CONFIG_COMPONENTS_AW_DEVFS        devfs_mount("/dev");#endif#if defined CONFIG_COMPONENTS_OPENAMP        void *thread;        thread = hal_thread_create(openamp_init_thread, NULL,                                "amp_init", 8 * 1024,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if (thread != NULL)            hal_thread_start(thread);#endif#ifdef CONFIG_COMPONENT_CLI    vCommandConsoleStart(0x1000, HAL_THREAD_PRIORITY_CLI, NULL);#endif            vTaskDelete(NULL);}
    该程序的入口函数是cpu0_app_entry,该程序通过函数hal_thread_create建立了openamp_init_thread线程。该线程通过openamp_init函数进行了openamp框架的初始化,同时如果选择了rpmsg通信,也进行了rpmsg通信的初始化等。可判定所选的FreeRTOS相关组件可以满足要求。
    5.5、主板内使能C906
    启动主板,打开串口终端进入主板控制台,将freertos.fex拷贝到/lib/firmware目录下。假设使用ADB功能将文件拷贝到主板的root/目录下
    root@TinaLinux:~# cd /root/root@TinaLinux:~# lsfreertos.fex
    将root目录下的freertos.fex拷贝到/lib/firmware目录下
    root@TinaLinux:~# cp freertos.fex /lib/firmware/root@TinaLinux:~# ls /lib/firmware/boot_xr829.bin fw_xr829.bin freertos.fex sdd_xr829.binetf_xr829.bin fw_xr829_bt.bin regulatory.db
    拷贝完成后,可以在/lib/firmware目录下看到小核固件。接下来把主板的UART3(在RTOS配置中已经把UART3配置成终端串口)与计算机的串口连接起来,并配置计算机串口波特率为115200,通过计算机串口可以查看小核的相关信息。在Tina Linux主板串口终端输入指令:
    root@TinaLinux:~# echo freertos.fex > /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firmware
    这一步是将freertos.fex固件放在硬件节点firmware 。接下来启动C906固件,指令如下:
    root@TinaLinux:~#echo start > /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remoteproc remoteproc1: powering up c906_rproc[ 1489.549950] remoteproc remoteproc1: Booting fw image amp_rv0.bin, size 224392[ 1489.558282] remoteproc remoteproc1: the version: UTS - Thu, 24 Oct 2024 14:39:36 +0800[ 1489.558282] Compile Time - 14:39:36[ 1489.571527]  remoteproc1#vdev0buffer: assigned reserved memory node vdev0buffer@42900000[ 1489.581143] virtio_rpmsg_bus virtio0: rpmsg host is online[ 1489.587680]  remoteproc1#vdev0buffer: registered virtio0 (type 7)[ 1489.594617] remoteproc remoteproc1: remote processor c906_rproc is now uproot@TinaLinux:/# [ 1489.695824] virtio_rpmsg_bus virtio0: creating channel sunxi,rpmsg_ctrl addr 0x400[ 1489.715788] virtio_rpmsg_bus virtio0: creating channel rpbuf-service addr 0x401[ 1489.724381] rpbuf_service_rpmsg virtio0.rpbuf-service.-1.1025: rpmsg device parent 0: virtio0[ 1489.734036] rpbuf_service_rpmsg virtio0.rpbuf-service.-1.1025: rpmsg device parent 1: remoteproc1#vdev0buffer[ 1489.745237] rpbuf_service_rpmsg virtio0.rpbuf-service.-1.1025: rpmsg device parent 2: remoteproc1[ 1489.755242] rpbuf_service_rpmsg virtio0.rpbuf-service.-1.1025: rpmsg device parent 3: 6010000.c906_rproc[ 1489.766110] virtio_rpmsg_bus virtio0: creating channel sunxi,rpmsg_heartbeat addr 0x402使能后可以在UART3上查看RV核的信息:cpu0>helpLists all the registered commands[       help-built-in]--------------Lists all the built-in registered commands[                  ts]--------------Displays a table showing the state of each FreeRTOS task[      run-time-stats]--------------Displays a table showing how much processing time each FreeRTOS task has used[   echo-3-parameters]--------------echo-3-parameters <param1> <param2> <param3>: Expects three parameters, echos each in turn[     echo-parameters]--------------echo-parameters <...>: Take variable number of parameters, echos each in turn[          rpbuf_demo]--------------rpbuf demo[          rpbuf_test]--------------rpbuf test demo[        console_dump]--------------dum all cli console info[                exit]--------------Console Exit Command[         msgbox_demo]--------------msgbox demo[                help]--------------List all registered commands[           backtrace]--------------Backtrace Command[              md5sum]--------------Calculate md5sum[  rproc_dump_mapping]--------------rproc dump mapping[         eptdev_send]--------------send data used by rpmsg ept test[        eptdev_close]--------------close rpmsg ept client[     rpmsg_list_epts]--------------list endpoints[   rpmsg_list_listen]--------------list listen[                jtag]--------------init jtag gpio[rpmsg_ctrlde_release]--------------release rpmsg ctrldev[  rpmsg_ctrldev_init]--------------init rpmsg ctrldev[        eptdev_reset]--------------reset rpmsg ctrl[        eptdev_clear]--------------clear rpmsg name group[       eptdev_unbind]--------------unbind rpmsg ept listen[         eptdev_bind]--------------bind rpmsg ept name[          rpmsg_test]--------------rpmsg test[     rpmsg_test_send]--------------rpmsg test send[     rpmsg_test_init]--------------init rpmsg test[   rpmsg_test_extend]--------------rpmsg test with another rproc[          hal_msgbox]--------------hal msgboxcpu0>查看RV核目前的任务:cpu0>tsTask          State  Priority  Stack    #************************************************Name            State   Pri     HWM     Idx     StkCur          StkBotCLI                             X       18      3742    5       0x42363e30     0                                                                                                    x4235c510IDLE                            R       0       980     2       0x42348250     0                                                                                                    x423463b0Tmr Svc                         B       31      1978    3       0x4234c220     0                                                                                                    x423483c0ctrldev                         B       6       4026    8       0x4237d460     0                                                                                                    x42375690cpu-vring-ipi                   B       31      8128    7       0x42374780     0                                                                                                    x42364950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