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直播回顾 | 带你轻松玩转STM32MP25 —— 新品新生态&高效开发指导

楼主(2024-11-20):
感谢大家对直播 | 带你轻松玩转STM32MP25 —— 新品新生态&高效开发指导热情参与!本文给大家汇总了本次直播回放视频、直播答疑Q&A、直播讲义等。

直播回放

直播课件下载
课件下载:STM32MP25产品介绍与硬件设计指导

直播答疑汇总
我们从直播答疑中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问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回顾。

Q:能否分享STM32MP25如何与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如TensorFlow Lite或PyTorch Mobile)兼容,便于开发者在边缘设备上部署AI模型?A:可以这样理解:通过转换为ONNX模型

ONNX(Open Neural Network Exchange)是一种开放的格式,用于表示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将模型转换为ONNX格式,开发者可以在不同的深度学习框架之间进行互操作,从而在STM32MP25等边缘设备上更方便地部署和运行AI模型。

ST的转换工具提供ONNX和TFLite两种窗口,也就是当您将您的模型转换为.onnx/.tflite,以此格式作为输入使用ST转换工具转换为NBG .nb模型,以此格式来调用MP2上的GPU/NPU资源。

Q:STM32MP25内部LDO能给外挂芯片供电吗?
A:不建议。

Q:是否内置以太网控制器?应该是得外置PHY芯片吧?有推荐的型号么?
A:需要外置PHY芯片,能匹配的PHY型号很丰富。

Q:STM32MP25的M33内核可以参考那个型号进行开发?
A:不需要参考哪个型号,目前ST已经提供了Cube package的支持,有丰富的例程做参考。

Q:PRG-TOOLBOX源码开源吗,可以根据源码定制自己的烧录工具上位机。
A:代码公开,可以开发自己界面的工具。

Q:在开发高实时性的应用时,您建议如何配置STM32MP25的时钟系统和中断优先级,以确保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A:A核侧,ST提供X-linux-RT包,保证实时性。

Q:STM32MP25对于实际使用上都有哪些细节需要进行注意,尤其是DDR设计上?
A:>>参考AN5724

Q:STM32MP25电源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
A:硬件初期设计,请参考AN5489

Q:STM32MP25支持DDR3后期会更往上兼容嘛?
A:DDR3和4都支持。

Q:Cube.AI、NanoEdge AI、X-LINUX-AI什么区别呢?都是AI工具,Cube.AI、NanoEdge AI主要用于MCU开发,X-LINUX-AI用于MPU开发吗?
A:对的,X-LINUX-AI 是对A核和NPU做AI开发。另外Cube.AI、NanoEdge AI 也可以用于MPU片上集成的M核做AI开发。

Q:STM32MP2 A内核与M33内核怎么通信的?
A:通过IPCC和RPMSG架构。

Q:芯片选型的时候 有没有芯片对比的手册供用户参考?
A:使用STM32CubeMX工具,可以生成芯片的对比表格。

Q:STM32MP257F的PCIE是什么版本的?
A:pcie2。

Q:STM32MPU在绘制原理图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需要注意散热问题吗?
A:>>参考getting start

Q:STM32MP25做HMI应用最大支持多少分辨率?有哪些优势?
A:RGB: 多达24-bit // => 高达FHD (1920 × 1080) @60fps
MIPI DSI®: 4× data lanes, 高达2.5 Gbit/s each => 高达QXGA (2048 × 1536) @60fps LVDS: 多达2 x 4 data lanes, 高达1.1 Gbit/s per lane => 高达QXGA (2048 × 1536) @60fps

Q:STM32MP25的GPU最大处理能力是多少?
A:3D GPU: VeriSilicon® - Up to 900 MHz。

Q:STM32MP2用作神经网络设计的话,有推荐的例程么?
A:>>请点击参考

Q:这个芯片后面会支持BareMetal开发吗?
A:目前M核已经支持Baremetal了,A35核的裸跑在规划中。

Q:STM32MP系列最小封装的片子是什么型号?
A:STM32MP1 系列的STM32MP13 最小封装是TFBGA289 (9 × 9 mm),具体型号取决你选择MP1那个系列。>>请点击参考
STM32MP25系列的最小封装是VFBGA361 (10 × 10 mm) pitch 0.5 mm,具体型号取决你选择MP25那个系列.>>请点击参考

Q:AI方案集成到MP2上,有什么工具可以对自己已经训练过的模型进行优化或者格式转换?
A:使用ST edge AI core 工具进行优化和转换, 具体操作步骤可以>>点击参考视频中的介绍

Q:STM32MP25支持哪些实时操作系统(RTOS)?
A:当前,STM32MP25 的A35核正在规划支持RTOS,目前只支持linux (以及X-LINUX-RT实时扩展包) 和Andriod, OpenWRT; MP25的M3核是支持Bare metal 裸机开发以及FreeRTOS的。

Q:STM32MP25是通过什么进行硬件加速?
A:有3G GPU 进行图形加速,有NPU进行AI计算加速,有VPU进行视频编解码,有ISP进行图像处理加速,另外还有高速的TSN 带交换机的3端口以太网,以及PCIe和US3.0等高速通信接口实现通信加速。

Q:关于DDR4的设计有相关的扇出设计参考吗?
A:有的,官网中针对STM32MP25系列芯片的CAD RESOURCE中都有DDR example,里面有各种情况的DDR4的扇出设计参考

Q:这里的TSN/IEEE 1588指的是硬件时间戳还是软件的呢?最高同步精度是多少?
A:硬件时间戳,精度可以达到纳秒级别。

Q:有评估板STM32MP257F-EV1的相关设计文件和程序例程?
A:有,在官网搜索STM32MP257F-EV1就可以看到硬件相关设计文件。

Q:请问STM32MP2支持的安卓流畅吗?
A:流畅! 可以直接下载starter package在demo板上测试一下流畅度。也可以在B站观看Android的视频

Q:如何评估 STM32MP25 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性能?
A:ST的AI生态是提供benchmark工具的,具体请参考WIKI。这个视频中也有介绍。

Q:STM32MP25能直接接摄像头做图像处理吗?
A:可以,STM32MP2是带有Lite-ISP的。

Q:STM32MP2是不是重点在AI使用方面?都有哪些应用?
A:工业控制、HMI、工业网关、智能家居/医疗、智慧交通、储能控制器等等以及基于这些应用加上AI赋能等。

Q:STM32MP2硬件设计上有对应的PMIC吗?
A:有的,我们STM32MP2电源对应的PMIC是STPMIC25芯片。

Q:想学STM32的AI功能,应该去什么网站找资料?有没有示例代码?
Q:STM32MP25支持任意一个核单独工作吗?核与核之间可以相互唤醒?
A:支持,例如A35运行,M33睡眠,A核可以唤醒M核,反过来也是支持的。

Q:在使用STM32MP遇到过电源管理策略不合理,导致设备在空闲时仍消耗大量功耗。这方面MP2电源低功耗管理方面有何指导?
A:有,例如STM32MP25的VDDGPU就会在不使用时被关闭。事实上STM32MP1系列也可以进行关闭,如果配合STPMIC1电源管理芯片的情况下。

Q:STM32MP1/2支持OTG远程升级么?
A:支持,请参考ST的FOTA方案

Q:STM32MP25对于高速数据传输应用的支持有哪些优势?
A:USB 3.0和PCIe,支持TSN交换机的千兆以太网。

Q:图像的最大处理能力是多少?
A:GPU具备149Mtriangle/S,这是在GPU主频900Mhz情况下。

Q:在使用STM32 Explore开发时,如何处理芯片的功耗问题?
A:目前阶段,主要通过STPMIC25电源管理芯片以及系统内部的操作来控制芯片的功耗。

Q:基于STM32MP2 的硬件设计参考有详细的介绍吗?想做样品,做工业HMI方向。
A:有的,请参考AN5489,以及各STM32MP25系列芯片的DATASHEET和REFENCE MENU。

Q:我看到官方说明,可以使用0.8mm间距的TFBGA封装进行4层板硬件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A:可以参考我们官方的DDR example进行扇出,以及DDR 布局走线。如果完全要自己开发,主要需要注意DDR走线等长(芯片内部有线长),STPMIC25电源芯片的布板可以参考对应的LAYOUT AN。

Q:STM32CubeMX能够配置DDR初始化吗?
A:可以配置DDR初始化。

Q:STM32MP2系列整体功耗相比MP1,增加多少?
A:在同等算力的情况下,MP2系列的功耗其实更少。因为MP2是16nm的制程。

Q:STM32MP2正常运行下,功耗是多少A/MHz?
A:这个具体要看CPU的负载情况以及结温,目前只能给出一个参考的数据,CPU工作在1.2GHz,并且CPU工作在一个相对高的负载情况下,结温50摄氏度,此时的功耗大概有1W。

Q:如何将自己训练的AI模型导入STM32MP2项目上?
A:可以的,具体请参考我们的官方资料。‍也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了解

Q:STM32MP25带有那些通信接口?是否支持LCD屏?
A:通信接口有UART,USART,SPI,OSPI,CAN,ETH等等。LCD屏是否支持需要从LCD的接口是否适配的角度看,STM32MP257支持LVDS,MIPI-DSI,RGB接口。

Q:我看了下硬件设计手册,好像最大的那个封装,每个BGA接口之间可以走两根线,不需要单独再弄两个信号层,四层即可,但是BGA三百多的小一点封装,还需要六层。
A:是的,最小的封装需要6层外加HDI过孔。

Q:STM32MP2和STM32MP1在开发方式有什么区别?也是只能通过STM32CubeIDE开发调试吗?
A:从嵌入式Linux开发的角度看,也就是A核开发来看,开发方式上没有区别,都是基本的BSP调试,从bootloader到Kernel再到文件系统的移植,都是同样的原理,两个系列M核的开发都是通过CubeIDE开发调试的。

Q:这个工业级的芯片 可以支持的供电电压和工作温度分别是多少呢?
A:供电电压目前需要配套STPMIC25电源管理芯片,管理芯片可以用5V输入供电,最高工作温度为125摄氏度。

Q:关于STM32MP25的生态系统支持,您提到了一些开发工具和软件扩展,能否介绍一些关键资源和扩展库?其中哪些工具最适合快速开发边缘AI应用?
A:工具请点击参考。拓展库支持等请点击参考

Q:M核那边有支持zephyr吗?
A:目前ST的MCU已经支持Zephyr, 移植到MP2 M33核的问题不大。

Q:STM32MP25最大功耗是多少?
A:根据设计规格在结温Tj=125C的条件下最大功耗为2.9W。

Q:STM32MP2比STM32MP1主要提升了什么功能?
A:主要提升了Coetex-A核以及 M核性能,增加了1.35TOPs的AI加速器,增强了多媒体功能和GPU,增加了内置ISP,H.264编解码,并增加了LVDS接口,OCTO SPI接口,网口也增加到了3路并且支持TSN交换机,增加了支持US3.0/PCIe高速通信接口等等。

Q:目前STM32MPU系列都支持安全启动吗?
A:Secure boot是支持的。

网友A:
STM32MP25支持10年持续运行时间,结温范围-40~125摄氏度,并提供10年滚动供货保障

网友B:
STM32MP25采用了大小核异构架构,包括一个主频为1.5GHz的双核Cortex-A35和一个主频为400MHz的Cortex-M33

网友C:
STM32MP25通过了SESIP三级以及PSA一级目标认证,内置强大的安全加密硬件,支持存储器和外设保护,防止非法访问与控制

网友D:
STM32MP25内置算力高达1.35 TOPS的NPU边缘AI加速器,支持带ISP的MIPI CSI接口,可实现如机器视觉在内的多种AI应用

网友E:
STM32MP2系列实现了软件生态统一和硬件封装兼容,用户可灵活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