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固件和代码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4-11-20):
对于基本pin2pin的STM32芯片,比如F765到H753,或H743,是否可以不需要重新编译,就可以将过去的代码烧录并运行在新的处理器上?尤其是对于使用了OS的固件?如果不行的话,需要对代码的哪些部分进行修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直接烧进去使用的。但是听到有人说固件可以不经修改直接使用,但是手头没有能验证的硬件……

多谢啦!

网友A:
一般直接编译就会有报错问题进行解决就好

网友B:
对于STM32系列芯片,即使是具有相同引脚配置(pin-to-pin兼容)的型号,从一个型号迁移到另一个型号时,固件通常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直接使用?
芯片架构的差异
STM32不同系列可能使用不同的内核(例如Cortex-M7架构相同,但性能优化和外设特性可能不同),导致启动代码(startup code)和外设初始化的行为有所差异。

外设寄存器差异
即使引脚兼容,不同型号的外设配置可能有不同的寄存器地址、功能特性或复位状态。例如,时钟树(RCC)、GPIO复用、DMA控制器等的配置可能存在差异。

时钟配置
高性能芯片(如H753)通常支持更高的时钟频率和更复杂的时钟树设计,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内存布局
不同型号的Flash和RAM大小可能不同,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需要适配新的内存布局。

HAL库/驱动版本
如果固件基于STM32 HAL库,不同型号的HAL库可能有所不同,需要确保HAL库支持目标芯片并进行相应的更新。

操作系统依赖
如果使用了RTOS(如FreeRTOS),需要检查RTOS的移植层(port layer)是否适配目标芯片,包括系统定时器(SysTick)和上下文切换相关配置。

网友B:
需要修改的部分
如果想将代码迁移到新的芯片上,以下是常见需要调整的地方:

启动代码(startup file)
检查并替换为目标芯片的启动文件(如startup_stm32h753xx.s)。可以从STM32CubeMX或目标芯片的HAL库中获取。

系统时钟配置
在SystemClock_Config()函数中,重新配置时钟源(HSE、HSI、PLL等)和外设时钟分频。可以借助STM32CubeMX生成新的时钟配置代码。

外设初始化代码
对比源芯片和目标芯片的外设差异,检查GPIO复用功能、DMA配置、UART/SPI/I2C等外设初始化代码。

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
修改Flash和RAM的起始地址及大小,使其与目标芯片匹配。

中断向量表
如果中断向量表的布局不同,需要确保新芯片的中断向量表与代码匹配。

优化设置
STM32 H7系列可能需要开启数据缓存(DCache)和指令缓存(ICache),这在F7系列中可能未启用。

操作系统移植层
检查RTOS的移植代码是否支持新芯片,尤其是与系统定时器(SysTick)相关的部分。

网友B:
如果无法获得硬件验证,先通过STM32CubeMX或硬件模拟器进行预验证,以减少后续调试工作。

网友C:
代码修改建议根据新芯片的时钟系统重新配置时钟。

网友C:
如果映射有所更改,则需要更新相关的配置代码。

网友C:
如果使用了HAL库或LL库,请确保它们是为新芯片设计的版本。

网友C:
如果新芯片具有不同的外设或外设功能,请更新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如果使用了操作系统,请确保操作系统的配置与新芯片的硬件特性相匹配。

网友C:
在将代码部署到新硬件之前,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验证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以确保代码在新芯片上按预期工作。

网友C:
理论上说,由于这些芯片在引脚布局和功能上保持高度一致,因此许多情况下可以预期代码具有一定的可移植性

网友D(2024-12-31):
尽管可以用相同的代码框架进行迁移,但硬件层面的兼容性和微小差异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因此进行迁移时需要认真检查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