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是不是都要添加库的路径

楼主: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是不是都要添加库的路径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42.67 KB )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网友A(2024-11-21):
你安装可就不用添加了,工程的窗口下就可以看到你安装的库了,等于绑定在你的软件里面了

网友B:
选择已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可就不用添加了,工程的窗口下就可以看到你安装的库了,等于绑定在你的软件里面了 ...

两个地方都要安装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