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x的新建工程问题

楼主(2024-11-20):
遇到../CMSIS/cmsis_compiler.h(47): error: 'cmsis_armclang.h' file not found这种报错

一般是缺少两个文件cmsis_armclang.h和mpu_armv8.h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在官方例程能被自动寻到。

自己新建工程无法找到所以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去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m\Packs\ARM\CMSIS\5.8.0\CMSIS\Core\Include
不要使用void main()作为主函数,这样需要return值。跟官方一样用int mian()就好了。
不知道为啥跟标准不一样。
如果还报一堆警告,大概内容是中断服务函数文件里那些void开头的文件的警告,解决方法:
点开魔法棒
换成这个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网友A:
你遇到的错误提示 'cmsis_armclang.h' file not found 表示编译器在尝试包含 cmsis_armclang.h 文件时找不到它。

网友B:
你可能没有正确设置文件路径,或者文件路径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 cmsis_armclang.h 文件存在于你的项目中,并且路径是正确的。如果该文件是CMSIS库的一部分,确保它位于正确的CMSIS目录下。

网友C:
如果你最近安装了新的库或工具链,可能是安装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导致某些文件缺失或路径配置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重新检查安装过程,确保所有必要的文件和目录都已正确安装。

网友D(2024-12-20):
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它无法找到特定的头文件。这可能是由于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或其他配置问题导致的。检查你的编译器配置,确保所有必要的设置都已正确配置。

网友E:
检查 cmsis_armclang.h 文件是否存在于你的项目中,并确保它的路径正确。

网友F:
如果该文件是CMSIS库的一部分,确保你正确安装了CMSIS库,并且库文件的路径已添加到你的项目设置中。

网友G:
检查编译器的配置和环境变量设置,确保它们正确指向你的CMSIS库和工具链。

网友H:
清理并重建你的项目,以确保所有文件都被正确识别和包含。

网友I:
估计还是没安装支持库导致的吧

网友J:
一般建议就是直接使用官方的例程,在上面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