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4-11-20):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电路不明白工作原理,特向各位大佬请教?谢谢大家
还有驱动信号频率和占空比如何确定?

网友A:
上面电路将低压BAT升压为高压VC。下面电路输出正负高压脉冲,由OUT2输出。

正解

网友B:
功能如楼上“沙发”收的,好多美容仪就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C:
电刺激功能都是这样的,H桥,画个X就看懂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