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 U系列的功耗最低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11-20):
很早之前用L系列的做便携设备,发现U系列好像功耗更低,U系列的功能最低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运行模式:
在16MHz的运行模式下,功耗约为2.1mA。
在160MHz的高性能运行模式下,功耗为7.4mA。
休眠模式:
功耗与16MHz的运行模式相近,约为1.9mA。
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0和模式1的功耗一致,约为49.4μA。
停止模式2的功耗为20.5μA。
停止模式3的功耗更低,为7.2μA。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功耗降至0.6μA。
关断模式:
关断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功耗仅为0.5μA。

网友B(2024-12-26):
这个不得你看芯片手册来选型的吗

网友C:
一般就是微安级别的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D:
主要是看你都用啥外设和需要的低功耗级别

网友E:
STM32U系列相对于STM32L系列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更低的功耗,这是因为它采用了更先进的制程技术和设计优化

网友F:
STM32U系列的功能最低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所选的型号

网友G:
STM32U系列涵盖了多种型号和配置,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即使是较低端的型号,它们也通常具备基本的微控制器功能,如定时器、ADCUARTSPII2C等。当然,高端型号则具备更多的特性和功能,如更多的处理器核心、更大的内存、更高级的通信接口等

网友H:
在选择具体的型号时,建议查阅各个系列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便了解详细的特性和性能,并根据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I:
STM32U系列的最低功能取决于具体型号和应用需求,但即使是较低端的型号也通常具备基本的微控制器功能

网友J:
我没咋用过U系列,知道L系列已经就不错了,其实没必要更换和追求更低功耗

网友K:
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L:
STM32U 系列相比 STM32L 系列,具有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更丰富的外设支持,适合那些需要在低功耗条件下执行较复杂任务的应用,如 物联网设备、工业自动化、健康监测设备等。

网友:
不同模式下的功耗不同。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运行模式:
在16MHz的运行模式下,功耗约为2.1mA。
在160MHz的高性能运行模式下,功耗为7.4mA。

待机模式功耗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E:
STM32U系列相对于STM32L系列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更低的功耗,这是因为它采用了更先进的制程技术和设计优化
...

那L得改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看你都用啥外设和需要的低功耗级别

单单评估单片机

网友N:
其实对于低功耗这个问题还是得看实际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