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高精度的ADC芯片那么贵?

楼主(2024-11-20):
看了一下一些高精度的ADC,价格几十甚至上百,是因为技术难度大还是因为成本高?

网友A:
高精度的才是难点啊。

网友A:
高精度的技术上难,良品率应该也低。

网友B(2025-02-15):
你都说了啊,因为高精度啊

网友C:
我觉得高精度的是比较难的,所以价格贵也正常

网友D:
主要是高精度的话,用的不多,产的也不会很多,物以稀为贵嘛

网友E:
高精度ADC芯片需要在速度和精度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涉及复杂的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F:
由于模拟信号中含有许多模糊、复杂的信息,需要高精度的ADC芯片来进行模拟信号处理,以便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使得数据处理更加精确、可靠

网友G:
ADC芯片的设计涉及噪声、干扰等多个因素,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知识。技术壁垒较高,难以轻易取代

网友H:
高精度ADC芯片的制造过程要求严格,需要先进的生产工艺和高质量的原材料。制造过程中需要精确控制各种参数,以确保芯片的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I:
由于技术难度和制造过程的复杂性,高精度ADC芯片的良品率往往较低。这意味着在制造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芯片无法达到设计要求,从而增加了成本

网友J:
为了保持竞争力,高精度ADC芯片制造商需要不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和创新。这些投入增加了芯片的成本,但也为用户提供了更高性能、更可靠的产品

网友K(2025-08-28):
高精度高精度 ADC 芯片芯片贵因需复杂设计抑制噪声,高精度校准工艺难,晶圆利用率低,且市场需求相对小,分摊研发成本高。

网友L:
高精度 ADC 芯片价格昂贵,主要是因为其设计复杂,需在速度和精度间平衡,要考虑噪声、干扰等因素,对设计人员经验要求高。制造工艺要求严格,良品率低,且测试成本高昂,加上市场需求相对小众,研发投入大,导致价格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