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疑问

楼主(2024-11-20):
阻抗匹配中所说的50R,90R之类的阻抗是什么意思? 为啥我用万用表量十几是0R?这里50欧姆到底是什么情况下50欧姆?

网友A:
特征阻抗,你测的是直流电阻。

网友B:
你指的高频阻抗吧? 比如1000R的磁珠,万用表量基本是短路。

网友C:
传输线无穷长时你用万用表测到的电阻。

网友D:
特性阻抗,既不是直流阻抗,也不是高频阻抗。一段50ohm特性阻抗的射频线,一端接50ohm负载,理想无损情况下另一端测到的阻抗还是50ohm,跟线长无关(实际情况有损耗,线越长阻抗变化越大),特性阻抗跟频率相关。特性阻抗并不是一个实际的阻抗,所以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射频电路中阻抗变化会产生信号反射,从而产生额外损耗,所以需要各个器件把负载或者需要的负载阻抗都设计成一样。50ohm是大家约定的阻抗,之所以定50ohm有好几种因素的平衡,好像有考虑实际的损耗,阻抗控制难度等等不记得了。也有少部分用途的同轴线75ohm,另外差分的100-200ohm,USB差分阻抗好像是90ohm

介电常数跟频率相关。
跟介电材料的高频损耗机制有关。跟信号无关。

网友E(2025-02-10):
特性阻抗,实质是行波的阻抗。不管终端接什么负载,传输线对行波呈现的阻抗***  (   永  远,他妈的,编辑了好一次,这俩字就是打不出来,老是***)等于特性阻抗。

一般情况,传输线中包含入射、反射两个方向的行波,对每一个行波,电压电流之比都等于特性阻抗。

传输线上任意位置,我们测量到的电压是入射、反射电压的叠加,我们测量到的电流是入射、反射电流的叠加。测量到的电流电压之比,就是我们测量到的阻抗,在传输线输入端,我们叫它输入阻抗。

当存在反射波时,传输线上不同位置的输入阻抗是不同的,原因是反射波电压、入射波电压的幅度比和相位差随位置不同而不同,反射波电流、入射波电流的幅度比和相位差随位置不同而不同。因而叠加后,在不同的位置,叠加电压不同、叠加电流不同,因而阻抗也不同。

入射波、反射波的幅度比、相位差由终端负载决定。因而,阻抗与终端负载有关系、与位置(到终端负载的距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