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2844 45 芯片开关频率与计算不一致

楼主(2024-11-20):
反激开关电源现在有个问题,2844的开关频率实际测的和我算的不一致,普遍小个0.7倍。
公式用的1.72/2*RT*CT,例如我用1nF和13.9K计算的60k,做出来只有45khz,6.8k和220pF计算是540k,做出来是400khz,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2844也是设定的22.1K个跟1nf,应该是38k左右但是实际上只有34k,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有就是我的芯片在带负载情况下out端频率只有我振荡频率一半17k,请问您知道什么问题吗可以帮忙回答下吗

网友B:
震荡频率和开关频率就是两倍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2844也是设定的22.1K个跟1nf,应该是38k左右但是实际上只有34k,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有 ...

坛友好,方便的话上个简图,我对这方面知识也不是太了解,有图会方便分析。

网友B:
不长眼睛

网友B:
自己就不能主动的去看一下数据手册啊

现在都是中文的了

网友C:
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只是知道电压和最大占空比不一样。一次修机,原3845,手头没有,就换成3843,结果管子发热,考虑频率不对,正好有另一台相同机子,示波器测量果然频率不对,大概是2倍。买回3845换上正常了。我英语不会,所以没去认真读pdf,后来好像是看到中文的pdf,原来里面有这么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