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中断需要通过 NVIC进行配置

楼主(2024-11-21):
定时器中断需要通过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进行配置,以便定时器的溢出可以触发中断服务程序ISR。

配置 NVIC:
STM32CubeMX 会自动生成中断服务程序模板,并启用 NVIC 中定时器的中断。

c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网友A:
#include "gd32w515.h"

// 定义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IRQ")));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 配置NVIC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 设置优先级分组
    nvic_irq_enable(TIMER0_IRQn, 0, 0);             // 使能TIMER0中断,抢占优先级为0,子优先级为0

    // 配置定时器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0_initpara;
    timer0_initpara.prescaler = 7999;              // 设置预分频器
    timer0_initpara.period = 9999;                 //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er0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TIMER0, &timer0_initpara);           // 初始化定时器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UP);   // 使能更新中断

    // 启动定时器
    timer_enable(TIMER0);

    // 主循环
    while (1)
    {
        // 主循环内容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IRQ")))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RESET)
    {
        // 清除中断标志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定时器中断处理逻辑
        // ...
    }
}

网友B:
NVIC确定多个中断源之间的优先级顺序。

网友C:
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其他可能冲突的中断,以保证定时器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D: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应尽快处理必要的任务,避免长时间占用中断,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E:
正确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以确保定时器工作在预期的频率下

网友F: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务必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G(2024-12-30):
在STM32中,定时器中断配置需要通过 NVIC进行设置,以便定时器溢出或其他定时事件能够触发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H:
STM32CubeMX 提供了图形化的配置工具,可以帮助你轻松配置定时器中断。

网友I:
这个配置没问题,你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优先级,控制定时器中断的响应顺序。

网友J:
是的,NVIC的配置是必须的。你确认一下定时器的中断是否已启用?

网友K:
你在STM32CubeMX里启用了TIM3的中断吗?它会自动生成相关代码。

网友L:
代码里设置的优先级是0,如果需要改变中断优先级的话,可以修改这里。

网友M:
确保定时器的溢出中断使能已经正确设置,不然这个配置也不会生效。

网友N:
你有设置定时器的自动重载值(ARR)和预分频器(PSC)吗?这些会影响中断的发生频率。

网友O:
如果你在代码中没有看见相关的ISR代码,可能是要在STM32CubeMX中启用相关的外设和中断。

网友P:
如果你还没有实现ISR函数,记得在代码里写好对应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Q:
这种配置其实很基础,但有时候忘记启用定时器的中断使能会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R:
你确认一下外部中断源和定时器中断源的优先级设置,可能会影响到中断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