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低功耗模式概述

楼主(2024-11-21):
STM32F030F4P6 提供三种主要的低功耗模式:

Sleep 模式睡眠模式
Stop 模式停止模式
Standby 模式待机模式
这些模式的核心差异在于系统中各个外设的工作状态以及是否保持时钟源活动。

网友A:
在睡眠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仍然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B:
进入睡眠模式后,所有的I/O引脚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唤醒CPU

网友C:
停止模式是低功耗状态下最常用的模式之一。在这种模式下,主时钟(如HSE/HSI)被关闭,只有低速时钟(LSI/LSE)继续运行

网友D:
停止模式下保留了寄存器和RAM数据,因此唤醒时间较短,适合需要较快响应的系统

网友E:
待机模式是最深的低功耗模式,它不仅关闭所有时钟,还关闭了1.2V区域的电源

网友F:
机模式适合长时间不需要响应的设备,因为其功耗最低,但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G:
在睡眠模式下,STM32F030F4P6 停止工作,而系统时钟仍然运行。这意味着所有的外设和定时器都可以继续工作。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事件的情况,因为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唤醒CPU。

网友H:
唤醒源主要包括外部复位引脚(如 NRST 引脚)、RTC 闹钟事件、IWDG(独立看门狗)复位等。由于系统在待机模式下几乎完全关闭,所以唤醒后需要进行完整的系统初始化,包括加载程序代码到内存、初始化寄存器等操作,唤醒时间相对较长。

网友I:
合理配置电源管理策略,如使用低功耗的外设和优化电源电路设计。

网友J:
睡眠模式:适用于短时间内不需要CPU运行的情况,例如等待外部事件或定时任务。
停止模式:适用于较长时间内不需要系统运行的情况,例如在传感器数据采集间隔期间。
待机模式:适用于长时间待机的情况,例如电池供电的设备在长时间不使用时。

网友K:
停止模式会关闭大部分时钟,包括CPU时钟,但1.8V区域的部分时钟仍然运行,如RTC和备份寄存器。
所有I/O引脚的状态可以保持,但除了RTC闹钟中断和外部中断(如WKUP引脚)之外,其他外设都停止工作。

网友L:
深度睡眠模式是通过设置PWR_CR寄存器中的PDDS位来进入的。当进入深度睡眠时,微控制器会进入待机模式,这是一种非常低功耗的状态。

网友M: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以达到最佳的能源配置。

网友K:
待机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之一,它会关闭所有的时钟,包括1.8V区域的时钟,但备份域的RTC和备份寄存器仍然工作。

网友N:
停止模式下,系统时钟会停止运行,内核电源继续工作,大部分外设也会停止工作,但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RTC 时钟)仍然保持供电。这意味着除了一些关键的、用于唤醒系统的功能外,整个系统处于一种低功耗的静止状态。例如,在一个需要长时间监测外部事件,但不需要频繁处理数据的设备中,如环境监测传感器,当没有事件发生时可以进入停止模式以节省电量。

网友O:
待机模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低功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内核电源和除备份域(如备份寄存器和 RTC)之外的所有寄存器和 SRAM 内容都会丢失,整个系统几乎完全关闭,只有备份域和待机电路在维持极低的功耗。这类似于设备的关机状态,但可以通过特定的唤醒源快速恢复运行。例如,在一些对功耗要求极为苛刻的电池供电设备中,如智能手表,当长时间不使用时可以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P:
精简应用程序逻辑,减少CPU运行时间,使用低功耗指令集等。

网友Q: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唤醒,如外部中断(如 GPIO 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某些外设的中断(如定时器中断、串口接收中断等)。

网友R:
1. 睡眠模式(Sleep Mode)
描述:在睡眠模式下,Cortex-M3内核停止运行,但所有外设(包括NVIC、系统时钟SysTick等)仍然保持运行状态。
功耗:这是三种低功耗模式中功耗较高的模式,但仍显著低于正常运行模式。
唤醒时间:相对较短,因为外设仍然在运行。
2. 停止模式(Stop Mode)
描述: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时钟(包括HSI、HSE和PLL)都停止运行。只有RTC(实时时钟)和IWDG(独立看门狗)及其时钟源保持运行。
功耗:比睡眠模式更低,通常在20μA左右。
唤醒时间:比睡眠模式稍长,因为需要重新启动时钟系统。
3.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描述:在待机模式下,1.8V供电区域被断电,包括HSI、HSE和PLL振荡器。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功耗:这是最低功耗的模式,通常在2μA左右。
唤醒时间:最长,因为整个系统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S:
在睡眠模式中,CPU停止工作,但所有的外设(如定时器、ADC、USART等)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退出睡眠模式通常是通过中断或事件来实现的。
这种模式下的功耗相对较低,但不是最低。

网友T:
通过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和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来配置低功耗模式。
例如,设置PDDS位进入深度睡眠时进入待机模式,设置CWUF位清除之前的WUF唤醒位等。

网友U:
这种模式适用于CPU需要持续运行,但可以接受降低CPU频率以降低功耗的情况。
在低功耗运行模式下,CPU的时钟可以降低到较低频率,从而减少功耗。

网友N:
优化代码逻辑,减少不必要的功耗消耗,如避免空闲循环和不必要的中断。

网友V:
一些 STM32 型号支持自动低功耗模式,通过硬件自动管理功耗。例如,根据系统的活动状态和预设的规则,自动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之间切换。当系统检测到一段时间内没有任务需要执行时,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当有外部事件触发(如中断)时,又能及时唤醒并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W:
关闭不需要的外设,减少功耗。

网友X:
所有时钟都停止,包括PLL、HSI和HSE RC振荡器,但1.8V供电区域的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通过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LPDS位使内部调节器进入低功耗模式,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Y:
在不需要时关闭不必要的外设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Z:
待机模式的功耗是最低的,能够极大地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时间。不过,其唤醒过程相对复杂,会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能量。

网友AA:
待机模式是最低功耗的模式之一,在此模式下,几乎所有的设备和时钟都被关闭,只保留RTC和WKUP(唤醒)引脚以及备份存储器的供电。

网友AB:
进入低功耗模式: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和调用特定的函数(如HAL库提供的API)来进入低功耗模式。
退出低功耗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RTC闹钟、唤醒引脚等方式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AC:
停止模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低功耗模式,其中CPU和系统时钟都停止工作。

网友AD:
关闭不需要的外围设备以降低功耗。,

网友AE:
低功耗模式的核心差异在于系统中各个外设的工作状态以及是否保持时钟源活动。

网友AF:
关闭不需要的外围设备,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AG(2024-12-21):
待机模式是最深层次的电源模式。它不仅关闭所有时钟,还关闭v区的电源,

网友AH:
停止模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低功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CPU和系统时钟都停止工作。

网友AI:
低功耗模式是一种通过优化设备性能和资源使用,以降低能源消耗,延长设备续航时间的技术或状态。主要应用于电子设备,如手机、电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