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op 模式

楼主(2024-11-21):
特点:
Stop 模式比 Sleep 模式更省电。在 Stop 模式下,CPU 和系统时钟停止,所有时钟源除部分低功耗时钟都被关闭。
系统将进入 超低功耗 状态,只保留部分外设的操作能力,例如外部中断、IWDG独立看门狗等。
进入 Stop 模式:
可以通过 HAL_PWR_EnterSTOPMode() 函数进入 Stop 模式。
在进入 Stop 模式前,用户需要根据需要配置时钟源和外设。通常,Stop 模式下推荐使用 LSE或 LSI 来保持 RTC等外设的运行。
特点与应用:
在 Stop 模式下,CPU 完全关闭,仅保留最少的外设运行。
Stop 模式适合于要求极低功耗的应用,如 电池供电的传感器节点,或系统待机的场景。
示例代码:
c

/* 进入 Stop 模式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网友A:
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需要执行一系列操作以减少功耗。这些操作包括关闭已打开的外设(如调试烧录口)、将所有GPIO设置为模拟输入、关闭所有GPIO时钟、开启GPIO中断(如果需要GPIO中断唤醒)以及进入Stop模式

网友B:
可以通过将设备接在稳压源或专门的功耗测试设备上,对比正常工作下的电流和睡眠模式下的电流大小来验证Stop模式的功能

网友C:
实现Stop模式的关键代码可能涉及多个步骤,包括关闭外设时钟、配置GPIO为模拟输入、禁用PVD(电源电压检测器)、降低核心工作电压等

网友D:
Stop模式又分为STOP0、STOP1和STOP2三种模式,其中STOP2模式下普通串口无法唤醒CPU

网友E:
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需要确保所有必要的外设都已正确配置和关闭,以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F:
ST单片机的Stop模式是一种有效的低功耗解决方案,适用于需要延长电池寿命的应用

网友G(2025-03-15):
Stop 模式确实比 Sleep 更省电,但唤醒时间会比 Sleep 稍长,你有测过实际的功耗和唤醒时间吗?

网友H:
你是用什么方式唤醒的?外部中断(EXTI)还是 RTC 唤醒?不同的唤醒方式影响功耗。

网友I:
如果你的系统需要从 Stop 模式恢复后继续运行外设,比如 UART,进入前需要提前配置好唤醒后的时钟恢复。

网友J:
你有没有遇到 Stop 模式唤醒后系统不稳定的问题?有时候需要手动重新配置时钟,确保外设正常恢复。

网友K:
除了 HAL_PWR_EnterSTOPMode(),你有尝试过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 吗?STOP2 模式能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L:
进入 Stop 模式后,外设的时钟基本都停了,你要注意哪些外设还需要保持运行,比如 UART、RTC 之类的。

网友M:
如果使用 FreeRTOS,在 Stop 模式下要特别注意任务调度,避免影响低功耗效果。

网友N:
你在 Stop 模式下有没有测过 IWDG(独立看门狗)的运行情况?有时候会影响功耗优化。

网友O:
进入 Stop 模式前,最好先关闭不必要的外设,不然有些外设可能会导致功耗比预期的高。

网友P:
你在 Stop 模式下用的是 LSE 还是 LSI?LSE 更稳定但启动时间长,LSI 启动快但精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