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andby 模式

楼主(2024-11-22):
特点:
Standby 模式是 STM32F030F4P6 的最低功耗模式。此模式下,系统时钟完全关闭,CPU 和几乎所有外设都被关闭,只有极少数外设如 RTC 和独立看门狗保持活动。
进入 Standby 模式后,系统会丧失所有的 SRAM 内容和所有的寄存器设置,因此需要在退出 Standby 模式时重新初始化系统。
进入 Standby 模式:
通过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函数进入 Standby 模式。
唯一保持活动的外设通常是 RTC 和外部中断,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 RTC 发生的事件来唤醒系统。
特点与应用:
Standby 模式适用于需要极低功耗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电池寿命至关重要的场合,如 远程传感器、无线电表等。
唤醒时间较短,适用于不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
示例代码:
c

/* 进入 Standby 模式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网友A:
在进入此模式之前,通常需要配置一些必要的参数,如电源控制寄存器、时钟设置等

网友B:
退出该模式后,系统会重新初始化所有寄存器和SRAM内容,因为Standby模式下这些信息会丢失

网友C:
它利用RTC闹钟功能,在特定时间点唤醒单片机执行任务,如数据采集、发送等

网友D:
适用于需要长时间待机且对功耗要求极高的场景,如便携式设备、电池供电的传感器网络等

网友E:
确保在进入Standby模式前保存所有重要数据,并在退出后恢复

网友F:
合理配置外部中断和RTC闹钟,以确保单片机能够在需要时及时唤醒

网友G(2024-12-30):
在 Standby 模式下,系统时钟完全关闭,CPU 和大部分外设都停止工作。只有少数外设如 RTC 和独立看门狗仍然保持活动。

网友H:
进入 Standby 模式后,SRAM 中的内容以及所有寄存器设置都会丢失,因此在从 Standby 模式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