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际应用中的低功耗设计与优化

楼主(2024-11-23):
在实际应用中,低功耗设计的优化不仅仅是使用低功耗模式,还包括多方面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优化。

(1) 时钟优化
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可以选择低功耗时钟源如 LSI 或 LSE来替代主频时钟,尤其是在低功耗模式下。
时钟关闭:停止不必要的外设时钟。如,如果某个外设在某些时刻不需要工作,可以手动关闭其时钟,减少功耗。
(2) 外设优化
禁用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SART、SPI 等外设可以在不使用时禁用。
通过 STM32 的 __HAL_RCC_PERIPH_CLK_DISABLE() 函数来关闭外设的时钟。
使用低功耗外设:如 RTC实时时钟通常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用于唤醒系统。

(3) 减少外设活动
在不需要外部输入的情况下,关闭不必要的外部接口。对于串口、SPI、I2C 等,可以通过软件禁用它们,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4) 优化中断设计
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中断来唤醒系统而不是轮询。例如,使用外部中断或定时器中断来唤醒 MCU,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能量。
(5) 调节电压
根据负载调整工作电压,可以通过 PWR 模块配置适当的电压等级来减少功耗。降低工作电压通常会带来显著的功耗下降。
(6) 电池管理
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合理选择电池类型和设计电源管理电路也是延长电池寿命的重要因素。使用高效的 DC-DC 转换器以及降低电源电压等手段,都能有效减少功耗。

网友A:
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同时避免因过热导致的额外功耗

网友B: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单片机,这些单片机通常设计有省电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等。

网友C:
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整系统时钟频率,避免在低负载时使用过高的时钟频率

网友D:
对于需要不同电压的部分,采用多电源域设计,以便在不同部分需要低功耗时可以灵活调节电压

网友E:
通过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减少CPU周期和内存访问,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F:
建立电源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电源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网友G:
STM32系列芯片有多个系列和型号可供选择,其中一些专门设计用于低功耗应用。选择功耗较低的芯片可以在硬件层面上实现低功耗设计

网友H:
在不需要传感器数据时,关闭传感器电源或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I:
选择低功耗的外设和传感器,如低功耗的通信模块、ADC、DAC等9。这些外设在待机和活跃模式下的功耗都会影响整体系统的功耗。

网友J: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尽量将芯片的所有工作完成,以最小化唤醒时间。根据实际需求和设计,选择合适的唤醒源和触发条件

网友K:
整个芯片几乎完全断电,仅保留RTC和备份寄存器,唤醒需要外部复位或唤醒信号

网友L:
对于不需要驱动任何负载的输出引脚,将其置于高阻态 可进一步减少漏电流。

网友M:
配置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模式、停机模式等,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N:
优化内存使用,减少RAM和Flash的占用。
使用电源管理策略来降低内存的功耗。

网友O:
一些高级STM32型号具备多个独立供电轨,允许对不同部分分别供电,从而更加精细地控制功耗。

网友P:
优化算法,减少CPU的运算时间。
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SR)来处理事件,而不是轮询。
避免在循环中使用延迟,使用状态机或事件驱动的设计。

网友Q:
使用中断驱动的设计,减少轮询操作,降低功耗。

网友R: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外设器件,如低功耗 OLED 显示屏、快速稳定的低功耗蓝牙主控芯片、低功耗传感器等。对于一些非必要时刻工作的外设,可选择具有休眠模式且休眠电流超低、待机电流超低,并具备中断唤醒功能的模块。在外部接口方面,输入可选用超低功耗外围器件,输出采用 MOS 管控制,避免长期供电.

网友S:
合理选择外设和外设参数配置,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外设的功耗模式和工作频率。配置合适的外设中断触发方式和触发条件,以减少中断次数和功耗

网友N:
合理管理任务和中断处理函数,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优化代码逻辑,减少空闲循环和不必要的功耗消耗

网友I: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T:
在物联网应用中,节点设备通常需要长时间运行而无需频繁充电。可以通过定期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在需要传输数据时唤醒设备,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U:
调整系统时钟源和频率,以适应应用的实际需求。使用内部高速时钟(HSI)或低速外部晶体振荡器(LSE)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V:
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使用中断而不是轮询,以减少CPU的运行时间。
优化算法和数据处理流程,减少计算量和内存访问次数。

网友W:
适当配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方式,确保只在必要的情况下触发中断。合理使用悬空中断

网友X:
STM32L系列芯片采用超低泄漏工艺,具有领先的处理性能和代码密度,以及多个动态可选电压范围

网友L:
STM32 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根据项目需求和实际情况,在不需要执行任务时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下,内核停止运行,但系统时钟和一些外设仍然可以工作,适合短时间的休眠;停止模式下,系统时钟停止,内核电源继续工作,但大部分外设和时钟已经关闭,适合较长时间的低功耗状态;待机模式下,内核电源关闭,所有寄存器和 SRAM 内容丢失,仅保留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供电,实现最低功耗.

网友O:
在不需要使用某些外设时,关闭它们的时钟和电源。例如,关闭未使用的ADC、DAC或其他外设。

网友Y:
使用STM32的电源控制寄存器来管理电源模式,如运行模式、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
在不需要全部功能时,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使用动态电压和频率调整(DVFS)来根据处理需求调整电压和频率。

网友Z:
STM32L 系列芯片采用超低泄漏工艺,具有领先的处理性能和代码密度,以及多个动态可选电压范围,可在能耗上提供显著增益。如 STM32L4 系列 MCU 可以根据微处理器运行时不同的应用需求来适时调整电压从而实现功耗的动态平衡,适用于 STOP 模式下的低功耗外设、安全和保密特性、大量智能外设,以及诸如运算放大器、比较器、LCD、12 位 DAC 和 16 位 ADC 等先进的低功耗模拟外设

网友AA:
合理使用时钟树和时钟使能控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

网友AB:
合理使用时钟树和时钟使能控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降低功耗。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并配置合适的时钟源和时钟分频,以达到最佳的功耗和性能平衡

网友AC:
某些高端STM32型号支持动态调整内核频率和供电电压,可以根据当前负载情况灵活改变,从而达到最佳性能/功耗比。

网友AD:
选择具有低功耗特性的MCU。这些MCU通常设计有省电模式,例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

网友AE:
使用低频时钟源,如32.768 kHz的晶振,用于低功耗模式。
在不需要高精度时钟时,关闭或降低高速时钟的频率。

网友AF:
合理设计电源管理系统,包括电源选择、电源转换效率和电源路径管理。使用高效的电源管理IC和优化的电源电路设计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AG:
如果STM32型号支持DVFS,可以根据负载情况动态调整CPU的电压和频率,以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AH:
优化内存使用,减少ram和闪存使用。使用电源管理策略来降低内存功耗。

网友AI:
一些先进的stm32型号具有多个独立的供电轨,允许不同的器件单独供电,从而可以更精细地控制功耗。

网友AJ:
使用低功耗传感器,并优化传感器接口电路,以减少传感器工作时的功耗。

网友AK:
利用STM32内置的电源管理功能,如电压调节器和低功耗稳压器,可以在不同工作模式下优化功耗。

网友P:
环境监测设备通常部署在偏远地区,电池寿命是一个关键因素。通过低功耗设计,可以减少维护成本和设备更换频率。

网友J:
STM32L系列(如L0, L1, L4, L5)和最新的STM32U5系列,这些MCU专为节能而设计,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和先进的电源管理特性。

网友I: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ADC、DAC、定时器等外设的工作参数,比如采样率、预分频值等,以减少不必要的能耗。

网友AL:
只启用必要的外设,并在不使用时及时关闭它们以节省电力。

网友AM:
合理使用时钟树和时钟使能控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

网友AN:
选择计算复杂度较低的算法,减少CPU占用时间和功耗。

网友AO:
在实际应用中,低功耗设计的优化需要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来进行。例如,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中,可能需要重点关注待机功耗和快速唤醒能力;而在太阳能供电的远程传感器中,则可能更关注平均功耗和能量收集效率。

网友AP:
PCB设计对功耗有很大影响。使用多层板、合理布局、优化走线和地平面设计可以减少信号损耗和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AQ:
适当配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方式,确保只在必要的情况下触发中断

网友AA:
正确设置I/O引脚的上拉或下拉电阻,防止浮空状态导致额外电流消耗。

网友AR:
正确管理任务和中断处理功能,以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优化代码逻辑以减少空闲周期和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AS:
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方法,确保仅在必要时触发中断。暂停中断的合理使用

网友AT(2024-12-23):
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方法,确保仅在必要时触发中断

网友AU:
正确设置i/o引脚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浮动条件引起的额外电流消耗。

网友AV:
实际应用中的低功耗设计至关重要,需综合考虑电路、软件及系统层面优化。采用高效算法、节能芯片和合理电源管理,以实现能效最大化。

网友AW(2025-11-07):
选择低功耗的外设和传感器,在不需要传感器数据时,关闭传感器电源

网友AX:
高级STM32可按需供电不同模块,精细管理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