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 接口与传感器连接

楼主(2024-11-21):
SPI 通信简介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全双工的串行通信协议,常用于高速数据传输。SPI 协议包括 MOSI(主输出从输入)、MISO(主输入从输出)、SCK(时钟)和 SS(片选)信号线。

常见的 SPI 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气压传感器等。

楼主:
硬件设计
SPI 引脚配置:
STM32F030F4P6 的 SPI 可以通过 PA5 (SCK)、PA6 (MISO)、PA7 (MOSI) 和 PA4 (SS) 引脚进行连接。

楼主:
传感器连接:
传感器的 MOSI、MISO、SCK 和 CS(片选)引脚分别与 STM32 的对应引脚相连。

楼主:
代码示例
假设连接一个 SPI 类型的 MPU6050 加速度计:

1. 初始化 SPI 接口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SPI 外设,选择 SPI1,然后生成代码。

楼主:
配置 MPU6050 传感器
c

#include "stm32f0xx_hal.h"

/* SPI 句柄 */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 MPU6050 I2C 地址 */
#define MPU6050_ADDR 0x68

/* 读取 MPU6050 数据 */
HAL_StatusTypeDef MPU6050_ReadAccelData(int16_t* ax, int16_t* ay, int16_t* az)
{
    uint8_t txBuffer[1];
    uint8_t rxBuffer[6];

    // 配置寄存器地址,读取加速度数据
    txBuffer[0] = 0x3B;  // 加速度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 片选拉低
    HAL_SPI_Transmit(&hspi1, txBuffer, 1, HAL_MAX_DELAY);
    HAL_SPI_Receive(&hspi1, rxBuffer, 6, HAL_MAX_DELAY);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 片选拉高

    *ax = (int16_t)((rxBuffer[0] << 8) | rxBuffer[1]);
    *ay = (int16_t)((rxBuffer[2] << 8) | rxBuffer[3]);
    *az = (int16_t)((rxBuffer[4] << 8) | rxBuffer[5]);

    return HAL_OK;
}

楼主:
在主程序中调用:
c

int16_t ax, ay, az;

while (1)
{
    if (MPU6050_ReadAccelData(&ax, &ay, &az) == HAL_OK)
    {
        // 打印加速度数据
        printf("Accel X: %d, Y: %d, Z: %d\n", ax, ay, az);
    }
    HAL_Delay(1000);  // 每秒读取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