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定时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4-11-21):
STM32F030F4P6 提供了多个定时器(如 TIM1、TIM2、TIM3 等),这些定时器能够用来实现多种功能。定时器主要由 计数器、时钟源、预分频器 和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等组成。

计数器:定时器的计数器根据时钟源递增或递减,达到预定值后会触发中断、PWM 输出或 DMA 传输。
时钟源:定时器的时钟可以由系统时钟(APB)或外部时钟源(如外部晶振)提供。
预分频器(Prescaler):通过配置预分频器,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可以调节,从而达到需要的时间精度。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定时器计数器达到该值时,会发生溢出,并根据配置产生中断、输出PWM信号等。

楼主:
PWM 输出应用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通过调节脉冲的宽度来控制功率的技术,广泛用于电机控制、LED 调光、温控等场合。在 STM32F030F4P6 中,通过定时器生成 PWM 波形非常简单,下面将详细讲解如何配置定时器生成 PWM 信号。

2.1 PWM 工作原理
PWM 信号由周期和占空比决定。周期(频率)是每个脉冲的时间间隔,而占空比则是脉冲宽度占周期的比例。通过调节占空比,PWM 信号可以控制电机转速、LED 亮度等。

周期:由定时器的计数值和预分频器决定。
占空比:通过定时器的比较输出通道(CCR)来设置,当计数器值与 CCR 相等时,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楼主:
PWM 配置步骤
定时器设置

配置定时器时钟和预分频器,确保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与应用需求匹配。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来确定 PWM 信号的周期。
设置比较寄存器(CCR)来决定 PWM 信号的占空比。
定时器通道设置

配置定时器通道为 PWM 输出模式,选择合适的引脚(如 PA8、PA9、PA10)作为 PWM 输出。
启动定时器

启动定时器并开启 PWM 输出。

楼主:
代码示例
假设使用 TIM2 来生成 PWM 波形,并通过 PA5 引脚输出。

1. 初始化 PWM 定时器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TIM2 的 PWM 功能,并配置为 PWM 输出模式(例如通过 PA5 引脚)。

楼主:
代码实现
c

#include "stm32f0xx_hal.h"

/* 定时器句柄 */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 初始化定时器 */
void TIM2_PWM_Init(void)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启用定时器 2 的时钟

    /* 配置定时器 */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48 - 1;     // 预分频器,定时器时钟频率为 1 MHz(系统时钟 48 MHz)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1000 - 1;      // 设置 PWM 周期为 1 ms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PWM_Init(&htim2);          // 初始化定时器 2 为 PWM 模式

    /* 配置 PWM 输出通道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 设置占空比为 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配置 TIM2 的通道 1

    /* 启动 PWM 输出 */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启用 GPIOA 时钟

    /* 配置 PA5 为定时器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 PWM */
    TIM2_PWM_Init();

    while (1)
    {
        // 在这里你可以修改 CCR 的值来调节 PWM 的占空比
        // 例如,增加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750);  // 将占空比调整为 75%
        HAL_Delay(1000);

        // 还可以动态调整 PWM 波形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250);  // 将占空比调整为 25%
        HAL_Delay(1000);
    }
}

楼主:
占空比调整
在上面的示例中,我们通过 __HAL_TIM_SET_COMPARE() 函数动态改变 PWM 的占空比。例如,可以将占空比从 25%(CCR = 250)调整到 75%(CCR = 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