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定时器中断和 DMA 传输应用

楼主(2024-11-21):
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 CPU 负担,定时器中断和 DMA(Direct Memory Access)传输可以与定时器和 PWM 输出一起使用。

3.1 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用于在定时器溢出时触发特定的操作,例如周期性地更新 PWM 输出或执行周期性的任务。

中断配置步骤:
配置定时器中断: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定时器的中断功能。
中断服务函数:编写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ISR),例如每当定时器溢出时更新 PWM 输出或执行其他操作。

楼主:
代码示例: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c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检查定时器溢出标志 */
    if (__HAL_TIM_GET_FLAG(&htim2,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if (__HAL_TIM_GET_IT_SOURCE(&h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__HAL_TIM_CLEAR_IT(&h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中断标志

            // 执行定时器溢出后的操作,如更新 PWM 输出
            // 例如,在中断中调整 PWM 占空比或执行其他任务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500);  // 设置占空比为 50%
        }
    }
}

楼主:
DMA 传输
DMA 用于在没有 CPU 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外设,或者从外设传输到内存。使用 DMA 可以减少 CPU 负担,提高系统效率。对于定时器和 PWM 输出,DMA 可以用于周期性地传输数据来更新 PWM 占空比或其他定时任务。

楼主:
DMA 配置步骤:
配置 DMA 外设传输源和目标。
启用 DMA 传输并将定时器配置为触发 DMA 传输。
编写 DMA 中断服务函数来处理传输完成后的操作。
代码示例:使用 DMA 更新 PWM 占空比
c代码示例:使用 DMA 更新 PWM 占空比
c

voi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DMA_GET_FLAG(&hdma_tim2_up, DMA_FLAG_TCIF3_4))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tim2_up, DMA_FLAG_TCIF3_4);  // 清除 DMA 完成标志
        // DMA 传输完成后执行的操作,例如更新 PWM 占空比
    }
}

楼主:
STM32F030F4P6 的定时器功能强大,能够用于生成 PWM 波形,并支持中断和 DMA 传输,提高了系统的效率和响应速度。通过定时器的配置,我们可以生成稳定的 PWM 信号,控制电机转速、LED 调光等应用,同时利用定时器中断和 DMA 传输来进一步优化性能和减少 CPU 负担。

定时器配置简单灵活,能够满足大多数嵌入式控制需求。
PWM 输出可以通过调整定时器的 ARR 和 CCR 值来精确控制占空比。
定时器中断和 DMA 传输提供了高效的事件驱动机制和数据传输手段,是实现高效嵌入式系统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