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使用 STM32F030F4P6 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24-11-21):
串口通信(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是嵌入式系统中最常用的通信方式之一,广泛应用于设备间的调试、数据交换、远程通信等场景。STM32F030F4P6 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串口协议,其中包括 UART 和 USART,通过这些接口可以轻松实现与外部设备(如计算机、其他 MCU、传感器等)的数据交换。

通过 STM32F030F4P6 实现 UART 通信,并探讨如何配置、使用 HAL 库进行操作,以及如何进行异常处理与错误管理。

楼主:
STM32F030F4P6 的 UART 配置
1.1 硬件连接
假设我们使用 USART1 来实现串口通信,连接方式如下:

TX (Transmit) 引脚:PA9
RX (Receive) 引脚:PA10
电平:3.3V
确保在硬件设计中,MCU 的 PA9 和 PA10 引脚配置为串口通信模式。

楼主:
1.2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UART
启动 STM32CubeMX 工具,并选择 STM32F030F4P6 微控制器。
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界面中,选择 USART1 模块,并将 PA9 配置为 USART1_TX,PA10 配置为 USART1_RX。
在 Configuration 选项中,选择 USART1 Configuration,配置以下参数:
波特率(Baud Rate):例如 115200
数据位(Data Bits):8
停止位(Stop Bits):1
奇偶校验(Parity):None
流控制(Flow Control):None
启用 USART1 的中断(如果需要使用中断)。
生成代码。
生成的代码包含了 UART 的初始化配置和 HAL 库支持。

楼主:
1.3 使用 HAL 库进行 UART 配置
在 STM32F030F4P6 中,我们可以使用 HAL 库来简化 UART 配置与操作。

初始化 UART
在 main.c 中,首先需要初始化 USART1。

c

#include "stm32f0xx_hal.h"

// 定义 UART 句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HAL 库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和 USART1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ART 数据传输示例
    uint8_t data[] = "Hello, STM32F030F4P6 UART Communication!\r\n";

    while (1)
    {
        // 发送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sizeof(data) - 1, HAL_MAX_DELAY);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 USART1 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 设置波特率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8 数据位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1 停止位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奇偶校验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制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启用发送和接收模式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错误处理
    }
}

// GPIO 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启用 GPIOA 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USART1_TX,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不使用上拉/下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在这个代码片段中,我们通过 HAL_UART_Init 函数初始化了 UART 设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HAL_UART_Transmit 用于发送字符串,HAL_UART_Receive 可以用于接收数据。

楼主:
数据接收与发送
2.1 发送数据
在 STM32 中,发送数据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阻塞模式(HAL_UART_Transmit):函数会阻塞直到数据发送完成。
非阻塞模式(HAL_UART_Transmit_IT):使用中断进行数据发送,不会阻塞主程序。
DMA 模式:通过 DMA 来高效传输大批量数据。
阻塞模式发送:
c

uint8_t data[] = "Hello, STM32F030F4P6 UART!\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sizeof(data) - 1, HAL_MAX_DELAY);
中断模式发送:
c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data, sizeof(data) - 1);

楼主:
接收数据
与发送类似,接收数据也可以通过阻塞模式、非阻塞模式和 DMA 模式进行。这里我们使用阻塞模式。

c

uint8_t receivedData[10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receivedData, sizeof(receivedData), HAL_MAX_DELAY);
中断接收:
c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eivedData, sizeof(receivedData));
在中断模式下,当数据接收完成时,CPU 会进入中断服务例程(ISR),在 ISR 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调用 HAL 库的 UART 中断处理函数
}

楼主:
错误处理与异常管理
在 UART 通信中,常见的错误包括 帧错误(Framing Error)、溢出错误(Overrun Error)、奇偶校验错误(Parity Error) 等。为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我们需要处理这些异常情况。

错误处理示例:
c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PE)
    {
        // 奇偶校验错误处理
    }
    else if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FE)
    {
        // 帧错误处理
    }
    else if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ORE)
    {
        // 溢出错误处理
    }
    else if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E)
    {
        // 噪声错误处理
    }
    else
    {
        // 其他错误处理
    }
}

楼主:
错误标志检查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手动检查 UART 错误标志。

c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ORE))
{
    // 处理溢出错误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huart1);
}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PE))
{
    // 处理奇偶校验错误
    __HAL_UART_CLEAR_PEFLAG(&huart1);
}

楼主:
STM32F030F4P6 的 UART 通信功能非常强大,通过 HAL 库的配置和管理,可以方便地实现数据的发送、接收、错误处理等。本文介绍了如何通过 STM32F030F4P6 实现串口通信,包括:

配置 UART 外设和 GPIO 引脚;
使用 HAL 库进行 UART 初始化、数据发送和接收;
使用中断和 DMA 进行数据传输;
处理 UART 错误和异常。
通过这些基本操作,可以实现与外部设备(如 PC、传感器、其他 MCU 等)的数据交换,为嵌入式系统提供强大的通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