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的高性能ADC采样与DMA实现详解

楼主(2024-11-21):
在高性能嵌入式系统中,高速高精度ADC采样是数据采集的重要环节。STM32H743作为STM32家族的高端MCU,内置多个16位ADC模块,采样速度高达3.6 MSPS,非常适合高速数据采集任务。本文以STM32H743ZI为例,介绍如何使用ADC配合DMA进行高效的数据采集,并提供完整的代码实现。

一、STM32H743ZI简介STM32H743ZI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480 MHz,拥有1 MB的SRAM和2 MB的Flash,配备多个高速ADC、DAC、FMC、ETH等外设,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信号处理等领域。
二、硬件连接为进行ADC采样测试,可使用开发板自带的模拟输入通道。STM32H743ZI的ADC通道如下:
  • ADC1_IN0 (PA0)
  • ADC2_IN1 (PA1)
  • ADC3_IN2 (PA2)
在实验中,我们将使用开发板上的可变电阻连接至ADC1_IN0模拟输入通道,提供一个可调的电压信号。

三、代码实现以下代码使用STM32 HAL库实现ADC采样与DMA传输。开发环境为STM32CubeIDE。
#include "main.h"

// ADC句柄定义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1;

// ADC采样数据缓冲区
#define ADC_BUFFER_SIZE 256
uint32_t adc_buffer[ADC_BUFFER_SIZE];

// 初始化ADC1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配置ADC1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ADC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DMA初始化
void MX_DMA_Init(void) {
    // 启用DMA时钟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配置DMA
    hdma_adc1.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adc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将DMA与ADC绑定
    __HAL_LINKDMA(&hadc1, DMA_Handle, hdma_adc1);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MX_DMA_Init();            // 初始化DMA
    MX_ADC1_Init();           // 初始化ADC1

    // 启动ADC与DMA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_buffer, ADC_BUFFER_SIZE);

    while (1) {
        // 可在此处理采样数据
        uint32_t avg = 0;
        for (int i = 0; i < ADC_BUFFER_SIZE; i++) {
            avg += adc_buffer[i];
        }
        avg
四、代码解析
  • ADC配置
    使用HAL_ADC_Init和HAL_ADC_ConfigChannel配置ADC工作参数,如分辨率、采样时间和输入通道。
  • DMA配置
    配置DMA传输模式为循环模式,并绑定到ADC外设。DMA使数据采集更高效,无需CPU参与传输。
  • 数据采样
    HAL_ADC_Start_DMA启动ADC采样并通过DMA传输数据到缓冲区,主循环中可以直接处理数据。
  • 平均值计算
    示例代码对缓冲区中的数据求平均值,用于进一步处理。

五、调试与优化
  • 采样频率调整
    根据应用需求调整ADC采样时间和时钟分频系数。
  • 数据处理效率
    结合硬件加速功能(如FPU),对采样数据进行高效处理。
  • 多通道采样
    配置扫描模式,实现对多个通道的连续采样。

六、总结通过本文,你将掌握如何在STM32H743ZI上实现高速ADC采样,并利用DMA提高数据传输效率。这种方法在信号处理、工业控制等领域应用广泛,为你的嵌入式开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网友A:
STM32H7系列果然性能强大,3.6MSPS的ADC我直呼顶不住。

网友B:
用DMA真的省事,之前手动轮询累得我头发都秃了。

网友C:
一直不太懂平均值处理的用处,这次算是明白了。

网友D:
中断模式采样和DMA相比,有啥实际差异呢?

网友E:
这个示例能不能扩展到多通道采样,求大佬指点!

网友F:
开发板上的可调电阻接ADC,真是个不错的入门实践思路。

网友G:
这配置代码确实清晰易懂,尤其是DMA部分学到了不少。

网友H:
H743这款主控适合信号处理类的项目,看着心动了。

网友I:
有没有更复杂的项目,比如结合FPU做FFT分析的?

网友J(2025-09-26):
测试了,DMA速度有瓶颈,ADC转换了,结果也不能完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