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单片机下载不成功

楼主(2024-11-21):
目前使用的是stm32f407  自己画的最小系统板,使用的是jtag下载方式 但是怎么 也下载不成功,请问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下载不成功的呢

SWD_JTAG接口给STM32f407vet6下载程序测试_stm32f407vgt6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网友B:

  • 硬件连接问题
    • 引脚连接错误:确保JTAG接口的TMS、TDI、TDO、TCK等引脚正确连接至STM32F407的对应引脚。
    • 上拉电阻问题:检查并确认JTAG接口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否正常工作,避免虚焊或短路情况。
    • 供电问题:核心电压(如1.2V)不足可能导致下载失败,需检查并确保所有电源电压稳定且符合规格要求。
  • 软件配置问题
    • 下载速率设置不当:尝试降低JTAG的通信速率,例如从5MHz降至3000kHz,以解决通信异常问题。
    • 调试接口配置错误:在开发工具中正确配置调试接口,确保选择了正确的下载方式(如JTAG或SWD)。
    • 驱动问题:更新或重新安装JLINK或其他相关驱动程序,确保与开发工具兼容。
  • 芯片状态问题
    • 芯片锁定:如果芯片被锁定,可能需要使用ISP模式或特定的解锁工具来解锁芯片。
    • 复位电路问题: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有时复位电路故障会导致下载失败。
  • 其他因素
    • 晶振问题:虽然内部RC振荡器可用于SWD下载,但如果程序需要外部晶振,则晶振的缺失或故障会影响下载。
    • BOOT引脚配置:确保BOOT0和BOOT1引脚的配置正确,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C:
先排查硬件在排查软件

网友D:
引脚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