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系统

楼主(2024-11-21):
有米有详细的介绍st单片机的中断系统的文章呢?

网友A(2024-12-27):
中断的话就当做2个人对话,突然被打断了,但是这个打断是有优先级,所以就要考虑这打断者和2个人的身份关系,就这意思

网友B:
你粗略的了解一下就行,其实主要还是看代码的

网友C:
一般代码都会有表述的,直接按照例程来搞呗

网友D:
我建议用cubemx,这样就不用了解底层应用了

网友E:
中断就是如何打断,也就是让程序有序跳转嘛

网友F:
这种还是看书来得快啊,书籍感觉可以讲的很明白

网友G:
我记得中断当时学的就是看正点原子的视频来弄的

网友H:
那你就按照网上的关于ST的中断部分的视频教程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H:
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话,中断部分讲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I:
你了解大致原理,剩下的底层函数就按照cubemx配置就好了,非常简单的

网友J:
中断要是玩得好,确实不错奥,可以算是简单的操作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