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S1239的demo

楼主(2024-11-21):
最近在用GD32F103CBT和CS1239测电流,因为这个是3线SPI的ADC,自己写了一个模拟SPI的程序,可是读寄存器都是0,谁有CS1239的demo能发一个吗?

网友A: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SPI信号(CS、SCK、SDA)的波形和电平。

网友A:
CS1239的demo没有列

网友B:
拆掉1239,SDA  信号线用10K 电阻上拉,是不是也读到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1239,SDA  信号线用10K 电阻上拉,是不是也读到000000?

肯定不是,将SDA和其他PIN短接一下,就能读出不一样的数据

网友C:
在使用GD32F103CBT和CS1239进行电流检测时,如果通过模拟SPI程序读取寄存器值全为0,可能SPI配置问题:确保你的SPI配置正确,包括SPI模式、时钟极性和相位、数据位长度等。不正确的配置可能导致SPI通信失败。

网友D:
SPI通信需要精确的时序。如果你的模拟SPI程序在时序控制上不够精确,可能会导致数据读取错误。

网友E:
确保GD32F103CBT和CS1239都被正确初始化,并且SPI通信之前必要的寄存器或配置都已经设置好。

网友F:
检查你用来读取寄存器的地址或指令是否正确。错误的地址或指令可能导致读取到不正确的数据。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检查GD32F103CBT与CS1239之间的连接,确保SPI信号(包括时钟、主从选择、数据输入输出等)连接正确。

网友H:
电源问题,确保两个芯片都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并且电压范围符合芯片的工作要求。

网友I:
CS1239配置问题,CS1239作为ADC芯片,需要正确配置其内部寄存器以进行电流采样和转换。确保你正确配置了CS1239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J:
仔细检查并确认SPI的配置设置,包括模式、时钟频率、数据位等。

网友K: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来检查SPI通信的波形,确保时序正确。

网友L:
仔细检查你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所有必要的初始化步骤都已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