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uA低功耗RTC唤醒需进入两次中断,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4-11-21):
最近在调试低功耗,使用的是HC32l110c6Ua, 唤醒条件是通过内部RTC闹钟周期唤醒,实测发现需要进入两次RTC闹钟中断,才能唤醒。目前的解决方法是设置两个闹钟时间,正常下载后不断电,程序正常运行,也能进入低功耗。但若断电后,重新上电,前几次可以进入低功耗,再之后就不能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A:
再之后就不能进入低功耗了----会否有其他中断唤醒了低功耗,一进就唤醒

网友B:
确保RTC闹钟中断配置正确。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没有其他中断事件优先级高于RTC闹钟中断。此外,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正确实现,确保唤醒逻辑无误。

网友C:
寄存器配置问题,在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某些寄存器的状态可能会丢失或重置。这可能导致RTC闹钟配置不正确或低功耗模式配置失效。确保所有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在初始化过程中正确设置,并且不会因为断电而丢失配置。

网友D:
检查电源管理相关的设置和配置。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所有必要的时钟和电源管理寄存器都正确配置。此外,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MCU意外唤醒。

网友E:
软件逻辑问题,检查唤醒逻辑的软件实现。确保在每次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都正确设置了唤醒条件和相关寄存器。如果软件逻辑有误,可能导致MCU无法正确响应RTC闹钟事件并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F:
固件或程序更新,确保使用的固件或程序是最新的,并且适用于您的应用场景。有时固件或软件的早期版本可能存在缺陷或不稳定性问题。

网友G:
仔细检查并重新配置RTC闹钟和相关寄存器设置。

网友H:
确保电源管理相关设置正确无误。

网友I:
检查并优化软件逻辑,特别是在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部分。

网友J: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调试工具进行实时调试,观察MCU的行为和寄存器状态变化。

网友K:
关于您描述的HC32L110C6UA MCU在低功耗模式下的问题,特别是在断电后重新上电时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中断配置问题

网友L(2025-05-22):
建议检查下唤醒源

网友M:
中断标志未清除?

网友N:
中断优先级或配置问题?

网友O:
RTC的唤醒时间或模式配置不正确,导致中断触发异常。

网友P:
可能是RTC时钟源配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Q:
检查并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Q: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RTC时钟信号,确认其频率和稳定性。

网友R:
第一次中断发生后,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导致第二次中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