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UA和XY-MBO21F蓝牙芯片的通讯问题 -- 已解决

楼主(2024-11-21):
使能HC32L110C6UA的串口1与XY-MBO21F进行通讯,与蓝牙连接的手机app能够进行printf的输出打印,但是发送AT指令时蓝牙模块没有响应,请教一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以上问题已解决,最后发现是代码逻辑问题,但是又有新的问题。
电脑端发送AT指令蓝牙有响应,手机端发送指令蓝牙响应是“ERROR”。
-----------------------------------------------------------------------------
后续跟蓝牙芯片的技术人员咨询了解到,该款芯片AT指令只支持在串口下发送,不支持手机执行AT指令。

核心函数代码:
//处理串口指令函数
void Parse_Cmd(void)
{
        uint8_t tmp_buf[128] = {0};

        //接收完成才处理
        if(u8Rx**)
        {
                if(strstr((char *)u8RxData , "AT+"))//控制AT命令
                {
                        printf("%s" , u8RxData);
                        sprintf((char *)tmp_buf , "%s" , u8RxData);
                        Usart1_Puts((char *)tmp_buf);
                }
                else if(strstr((char *)u8RxData , "+VER"))//查询固件版本号的成功响应
                {
                        printf("Firmware version number:%s" , u8RxData);
                        sprintf((char *)tmp_buf , "%s" , u8RxData);
                        Usart1_Puts((char *)tmp_buf);
                }
                else if(strstr((char *)u8RxData , "OK"))//指令设置的成功响应
                {
                        printf("The setting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sprintf((char *)tmp_buf , "The setting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Usart1_Puts((char *)tmp_buf);
                }
                else//非法命令
                {
                        printf("Unknown command = %s\r\n" , u8RxData);
                        sprintf((char *)tmp_buf , "Unknown command = %s" , u8RxData);
                        Usart1_Puts((char *)tmp_buf);
                }

                //清理缓冲区和标志
                memset((char *)u8RxData , 0 , sizeof(u8RxData));
                u8Rx** = 0;
                uart_rx_head = 0;
                uart_rx_tail = 0;
        }
}

楼主:
主函数就是初始化串口,接着就是在死循环里面执行Parse_Cmd()函数

网友A:
对的,蓝牙不能支持AT的,一般都是串口支持AT的

网友B:
其实你设置成透传就可以了

网友C:
确实,一般情况AT指令都是在串口下发送的

网友D:
这种通讯你最好选择是透传,就简单很多

网友E:
你要是想在蓝牙层面实现AT的话,那就只能自己改协议了

网友F:
建议还是用透传的模式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G:
可以加个MCU,MCU用AT的方式控制蓝牙模块

网友H:
肯定没有响应啊,蓝牙是发内容的,不能发AT指令的

网友I:
其实你发AT指令给蓝牙估计也是被透传出去了

网友J:
现在蓝牙模块有很多类型啊,直接选择个透传的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