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语言种#的应用

楼主(2024-11-21):
#的功能:是 将其后面的宏参数进行 字符串化操作(Stringfication),即:在对它所引用的 宏变量 通过替换后在其左右各加上一个双引号。

##被称为连接符(concatenator),用来将两个Token连接为一个Token。注意,这里连接的对象是Token即可,而不一定是宏的变量。

网友A:
一些符号可以让代码看着更好读

网友B:
预编译符号。

网友C:
我就会用一个宏的方法。

网友D:
连接符没用过,预编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