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串口uart 乱码

楼主(2024-11-21):
gd32 串口uart 乱码

网友A:
系统时钟或串口时钟不准确

网友B:
软件更新和固件问题

网友C:
外部晶振不匹配

网友D: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不匹配

网友E: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网友F:
波特率计算不准确

网友G:
检查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良好,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H:
如果中断处理函数或错误处理代码编写不当,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I:
检查串口线连接是否错误

网友J:
初始化代码错误

网友K(2025-05-25):
发送端和接收端波特率必须一致,且误差要尽量小。

时钟配置错误导致实际波特率偏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