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JLINK无法识别目标板

楼主(2024-11-21):
使用LKS32MC034FLF6Q8C自己画了个板子,在上面编程半个月了,使用JLINK连接,KEIL下编译和仿真。昨晚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下载程序后,再次下载就失败了,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我又换了1块新的PCB,第一次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第二次下载时也是同样的提示!!!我现在没搞明白是哪里的问题,麻烦个位大佬给解决一下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把烧录仿真口复用成普通IO了

网友B:
SW接口被关掉了,程序里没有把SW接口打开。用镊子捏住复位电容,在松开的一瞬间点击flash 擦除按钮把单片机里的程序擦掉就好了。改boot设置用ISP擦除也行,百度一下SW接口被关闭网上教程多的是

楼主:
问题找到了,FLASH存储时写了最后一个地址的字节,导致上锁保护了

可以通过flash工具进行周期解锁或者用脱机烧录器烧一个正常不加密的程序

网友C(2025-02-11):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有时复位电路不稳定或配置不当会导致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