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设置串口通讯1200bps失败

楼主(2024-11-21):
GD32单片机设置串口通讯1200bps失败

网友A:
检查GD32单片机与串口通信设备(如计算机、其他单片机等)之间的串口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用于串口通信的GPIO引脚(如TX、RX等)是否已正确初始化。
确保GPIO引脚的模式、输出类型和速度等配置正确,以支持串口通信。

网友C: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串口时钟的源和频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GD32单片机的系统时钟设置是否正确。如果系统时钟频率过高,可能导致无法准确设置较低的波特率(如1200bps)。

网友F:
检查是否存在外部电磁干扰或噪声影响串口通信。
尝试在串口通信线路上添加屏蔽层或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来减少干扰。

网友G:
初始化代码中波特率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电源和地线是否稳定且符合单片机的规格要求。

网友D:
软件更新和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I(2025-05-25):
内部时钟或者外部晶振,是否配置一致。

网友J(2025-07-19):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波特率计算公式为:波特率 = 时钟频率 / (16 × 波特率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