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在debug时遇到“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楼主(2024-11-21):
GD32F470在debug时遇到“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调试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任何外部设备或电路可能干扰调试接口,如复位电路、看门狗定时器或其他可能触发复位的元件。

网友D: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遇到“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的错误提示时,通常表示在调试GD32F470时无法访问目标设备。这种情况可能硬件连接问题导致

网友F:
检查目标板与调试器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固。确保使用的连接线没有损坏或短路。

网友G:
如果是通过JTAG接口连接,确保所有连接器的引脚都正确对应。

网友H:
建议查查目标板上的电源供应正常。检查电源指示灯或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I: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电源,确保电压和电流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J:
调试器配置问题,检查调试器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确保调试器与目标芯片兼容。尝试重新设置调试器或更换调试器。

网友K:
软件或驱动问题,确保使用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是最新的,并且与芯片型号兼容。

网友L:
检查IDE或调试器的日志,看是否有其他错误信息提示。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调试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M:
目标设备设置问题,检查目标设备的启动配置,例如启动模式(如JTAG、SWD等)是否正确设置。确保目标设备的固件或程序没有损坏或配置错误。

网友N:
目标板上的其他硬件干扰,如其他外设或电路可能影响到调试通信。调试过程中目标板上的程序出现异常,导致无法访问目标芯片的内存或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