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如何配置N32G430的引脚复用功能

楼主(2024-11-21):
如何配置N32G430的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A(2025-01-23):
你找他家的例程啊,一般都是支持的么,而且注意啊,一般MCU复用IO的话需要开启复用时钟的

网友B(2025-02-22):
要配置引脚复用功能,您需要配置相应的引脚复用寄存器,这些寄存器控制着每个引脚的外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