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新唐的HMI屏幕可以接传感器吗?

楼主(2024-11-21):
就是屏幕引出一些引脚,通过编写屏幕代码实现?

网友A:
屏幕怎么接传感器,不可用吧

网友B(2025-02-15):
那是当然,这种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C:
他家也没有专门的HMI吧,都是高性能的MCU而已

网友D:
你是想自己做个HMI吗?还是买现成的

网友E:
我觉得现在HMI都是串口居多,所以一般都可以接的,只是你需要自己设计电路而已

网友F:
可以接,屏幕写代码的话不好说,屏幕接收和显示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我觉得不行,至少新唐这个不行

网友H:
我知道网上有一款是可以这种开发的,但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I:
你直接自己做个HMI屏幕多好啊

网友J:
应该可以,你说的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很多芯片都支持这样的

网友K:
新唐有这种芯片,但是程序之类的和电路都要自己设计

网友L(2025-07-02):
新唐的 HMI 屏幕可以接传感器。部分新唐 HMI 芯片如 M258 系列整合了电容式触控传感器,可直接连接相关传感器。且新唐 HMI 方案通常具备多种接口,如 SPI、I2C 等,便于与各类传感器连接通信。

网友M(2025-08-28):
新唐的 HMI 屏幕通常可连接传感器。其 HMI 平台 MCU 具丰富外设接口,可通过 I2C、SPI 等常见接口连接温湿度、压力等多种传感器,获取数据并于屏幕呈现。

网友N:
新唐 HMI 屏幕可接传感器,需看具体型号接口。多数支持通过 GPIO、I2C、SPI 等接口连接,部分带串口可转接。
需注意:1. 传感器信号电平与 HMI 匹配;2. 供电是否兼容;3. 需编写驱动程序解析传感器数据。
通过 HMI 内置控制器处理数据后,可直接在屏幕显示传感器信息,简化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