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弦波3倍频

楼主(2024-11-21):
    由于别的事情,想起了这个帖子《倍频》https://bbs.21ic.com/icview-1624400-2-1.html,现在只能看到第2、3页,首页看不到,不知道咋回事?试着回复一下列表中能看到,还是打不开,点时间才能打开,还是第一页不行。所以另外开个帖子。
    原帖楼主提出一个问题:只用电阻、二极管、运放、变压器把一个正弦波3倍频,没有电容。我给出个思路,然后manbo789给了个具体的图,captzs又给出一些别的图。
    这是@manbo789 的图,他说思路来自我,我感觉不是,这个电路更像是波形矫正。交越失真的波形其零点附近拐弯有点硬,和横轴贴的近,先对数把正弦波变成类似梯形波(像把梯形波吹气吹圆了),其两边陡峭中间缓,正好补偿了交越失真。然后交越失真,再指数,变回来就成了1+3的波形。由于是对波形进行修改,所以对幅度敏感,所以他说要求极高,差一点就不行。其实并不是非得按他的参数来做,别的也行,关键是对数-交越失真-指数,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人家是高手。

    然后想出别的来,有点繁琐

两个2倍频的图,然后可以在2倍频的基础上做出3倍频来

楼主:
现在才发现最后一图错了这是改正的

楼主:
谢谢回复,虽然波形不好。我在另一个网站发的帖子,到现在半个月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回复(有别的回复,关于这个3倍频的回复没有)我给出图,并且给出提示都没有人做出图来,或者对电路工作原理进行讲解,

楼主:
来个提示,看我的2倍频贴,里面有思路《简单低失真度正弦波2倍频电路,一个新的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6802-1-1.html
再上个图,其实就是1楼倒数第二图的变形

网友A:
意义何在?目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何在?目标是什么?

没啥意思,只是好玩,延续原贴而已。

楼主:
一开始就说了由于别的事情,想起了这个帖子,在另一个网站有别的意图,这个网站没什么别的意图。这个可以说是个电路游戏,实用价值没什么,但是可以开拓思路,创新、研发能力。要追问意图目的,问原楼主去,他出的题目(但是他没有给出答案)。能想出这些图来也不容易,还是把图发上来吧。2倍频后面加个直流可以直接消去基波,加的过大会出现反向的基波。

网友B:
以前很多有价值的帖子,因为不那么和谐,现在看不到了,实在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很多有价值的帖子,因为不那么和谐,现在看不到了,实在遗憾,

终于把你等来了,原贴还不错留着半尸,没有全删。这些东西好像有点瞎折腾,没啥用,但是有的东西还就是瞎折腾搞出来的,瞎胡闹,然后发明出个啥玩意儿来。这么想的话也有意义。那就继续一下吧,把原理讲讲。
1楼第三图,左上角是我的2倍频,左下角是学你的消去直流偏置,使正弦波过零时输出为零。右半部分是乘法器,原理见2倍频贴189楼乘法器公式。输出端采用思路中的方法消去基波。
2、3楼是2倍频贴的电流模式,右边还是乘法器,采用9楼方式消基波。
1楼第四图,当年想出那个思路,自然地用书上的对数-反对数去实现乘法,然而根本不行。现在经过尝试成功了,其实不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一个就行。
6楼是其变种。看上去和电流模式一样,实际上不一样。提示注意参数。
有了2倍频,接下来乘法就可以3倍频了,有点繁琐所以这个没有再去仿真,估计应该可以。

楼主(2024-12-25):
新图,其实只不过变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