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OP256YN环路问题求教

楼主(2024-11-21):
反激拓扑,通电后DS波形一下有一下没有,变压器有规律的啸叫,就是停一下,响一下,12V输出只有3V,坛友们这是什么原因,该测量哪里的参数?
变压器参数如下:
LP:1mH效率:84%
Fsw:132kHz
Np:99
Ns:9
Naux:11

网友A:
输出没带负载吧,带个小负载,估计是打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带负载吧,带个小负载,估计是打嗝了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