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函数指针的用法

楼主(2024-11-22):
在程序运行中,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有相应的地址。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数组的首地址来调用数组数据,也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函数代码的首地址来调用函数,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就称为函数指针。

1.函数指针定义

函数类型 (*指针变量名)(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例如:

int (*f)(int x);

double (*ptr)(double x);

在定义函数指针时请注意:

函数指针和它指向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应该是—致的;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2.函数指针的赋值

函数名和数组名一样代表了函数代码的首地址,因此在赋值时,直接将函数指针指向函数名就行了。

例如,

int func(int x);   /* 声明一个函数 */

int (*f) (int x);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把函数的地址赋值给函数指针,可以采用下面两种形式: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
f=func;

赋值时函数func不带括号,也不带参数,由于func代表函数的首地址,因此经过赋值以后,指针f就指向函数func(x)的代码的首地址。
第二种格式看上去和函数调用无异。但是有些程序员倾向于使用第一种格式,因为它明确指出是通过指针而非函数名来调用函数的。

3、下面给出一个示例程序:

#include
void (*fp)(); //函数指针: 指向函数的指针包含了函数的地址,可以通过它来调用函数

void (*fp_para)(char *);//带参数的函数指针

void func_para(char *s);
void func();

int main(void)
{
    fp_para=&func_para;//或者:fp_para=func_para;

    (*fp_para)("This is the parameter of the funtion!");

    fp=&func;//或者:fp=&func;

    (*fp)();

    return 0;
}

void func_para(char *s)
{
    printf("%s\n", s);
}

void func()
{
    printf("This function has no parameter!\n");
}

网友A:
可不可以直接指定一个地址,然后把函数程序拷贝到这个地址实现更改这个地方来实现不同的函数

网友B:
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

网友C: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D:
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有相应的地址。

网友E:
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就称为函数指针。

网友F: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

网友G:
如何指向函数地址啊

网友H(2025-06-29):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变量,用于动态调用函数。用法:
声明:返回类型 (*指针名)(参数类型列表),如int (*func)(int, int);
赋值:指向函数地址,如func = add;(add 为函数名)
调用:(*func)(实参)或func(实参),如result = (*func)(3, 4);
应用:回调函数(如 qsort 的比较函数)、函数表(简化多路分支)。

网友I(2025-09-25):
函数指针存储函数地址,可像变量一样传递、赋值。声明格式如int (*func_ptr)(int, int),指向返回 int、参数为两 int 的函数。用法:func_ptr = &add; 赋值,(*func_ptr)(a,b) 调用。常用于回调函数、状态机设计,实现代码解耦,在嵌入式中方便多模块交互和动态逻辑切换。

网友J:
我有个疑问,函数指针可以指向不同类型的函数吗?

网友K:
返回类型 (*指针变量名)(参数列表)
nt (*funcPtr)(int, float);
funcPtr 是一个指向 "接收一个 int 和一个 float 参数并返回 int 的函数" 的指针。

网友L:
作为参数传递

网友M:
全局函数具有外部链接性,可在多文件中访问

网友N:
C语言不支持重载,不同函数即使名称相同只要参数不同就会被视为不同函数

网友O:
函数指针是实现回调的核心机制

网友P:
声明:返回类型 (*名)(参数);
赋值:指针 = 函数名;
调用:指针(参数);

网友K:
不要让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在某个作用域内定义的局部函数

网友Q:
掌握函数指针是从C/C++初学者迈向进阶的关键一步。

网友R:
返回类型 (*指针名)(参数列表);

网友S:
C++类成员函数指针需要额外存储对象实例

网友T:
普通指针(如 int*)存储的是数据的内存地址。
函数指针存储的是函数代码的起始内存地址。

网友U: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 比较函数的格式是固定的,由 qsort 规定
int compare_ints(const void* a, const void* b) {
    int arg1 = *(const int*)a;
    int arg2 = *(const int*)b;
    return (arg1 > arg2) - (arg1 < arg2); // 简洁的写法
}

int main() {
    int numbers[] = { -2, 99, 0, -743, 53, 2 };
    int n = sizeof(numbers) / sizeof(numbers[0]);

    // 调用 qsort,并传入我们的比较函数指针
    qsort(numbers, n, sizeof(int), compare_ints);

    for (int i = 0; i < n; i++) {
        printf("%d ", numbers[i]);
    }
    // 输出: -743 -2 0 2 53 99
}

网友V:
赋值给函数指针的函数,其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必须与函数指针的定义完全匹配。

网友W:
int (*p_func)(int, int);

网友X:
函数指针的声明需严格匹配目标函数的签名

网友Y:
不匹配的赋值和调用是未定义行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产生奇怪的结果。

网友Z:
对传入的函数指针进行 NULL 检查

网友AA:
通过指针直接调用或解引用调用,两者等效。

网友AB:
和普通指针一样,函数指针也可能为 NULL。在调用前,最好进行检查,这是防御性编程的好习惯。

网友AC:
函数指针就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AD:
全局函数像村里的公告板,任何人路过都能看到信息,所以能在多个文件里被找到和用上。

网友AE:
函数指针像指向具体函数的“指针”,在编程中用于实现回调,让函数执行时机由调用者控制。

网友O:
回调函数 (Callback Function) - 最主要的用途
这是函数指针最经典的应用。一个函数(通常是一个通用库函数)可以接受另一个函数作为参数,并在需要的时候 “回调” 这个函数。

网友AF:
在某些架构上,函数地址和数据地址的存储方式或宽度可能不同。将函数指针强制转换为 void* 或反之,是未定义行为,非常危险,应该避免。

网友AG:
变量在内存中有一个地址,我们可以用指针来存储这个地址。同样,函数在编译后,其代码也会被加载到内存中,它也有一个入口地址。函数指针存储的就是这个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AH:
函数指针调用可能引入间接寻址开销,在实时系统中需评估是否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U:
函数指针就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网友AI:
可以,但函数指针指向的是函数的签名(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不同签名的函数指针不能直接指向。

网友AJ:
避免函数指针指向局部函数,因为当局部函数的作用域消失时,该函数可能被回收,导致指针悬空。

网友AK:
函数指针是C/C++的强大工具,它能让编程更灵活,对初学者而言,掌握它是技能提升的桥梁。

网友AL:
函数代码就像做饭的菜谱,规定了程序该按什么步骤去做事情。

网友U:
赋值给函数指针的函数,其返回类型和所有参数的类型必须与指针的声明完全一致。

网友AM:
编译器会为其分配一块内存来存放函数体的机器指令。函数名本身就代表了这个起始地址。

网友:
禁止将局部函数的地址赋给全局或持久化的函数指针

网友AF:
避免指向栈上局部函数(函数退出后栈空间失效)

网友:
调用前必须验证指针非空,否则引发运行时错误。

网友AN:
遵循一个核心原则:“模仿函数原型”。

网友R:
返回类型 (*指针变量名)(参数列表);

网友S:
函数指针可指向同类型签名的函数地址,或通过&运算符显式获取地址

网友AO:
使用函数指针通常分为三步:声明、赋值、调用。

网友AP:
函数指针的声明语法很复杂,尤其是在作为函数参数或结构体成员时。

网友Y:
避免复杂的嵌套指针操作